[STM32F0] LCD显示求助

楼主(2014-10-18):
想使用STM32F072驱动ILI9325控制的TFT,由于该芯片没有FSMC的接口,因此使用8位IO方式驱动,但一直是白屏,不知道怎么办,有哪位用过的朋友,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网上应该有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应该有例程吧

你那里有资源吗,推荐一下吧。谢谢您了……

网友B:
FSMC是用来扩展储存器或驱动不带控制器的RGB的LCD的。
STM32的每个PORT都是16位,完全可以用16位的驱动方式。
在STM32提供的例程里面有TLI9325的驱动库。开发之前最好看一下官方给我们提供了哪些资源。

网友C:
在一个寄存器,写入一个值.然后读取这个寄存器,看看读出的值和你写入的值,是否一致?进一步判断读写操作.

网友D:
LCD白屏,要么是驱动的时序有错误(数据信号与功能信号的序列),要么是初始化方法错误。
独立解决问题的话,应该从查看信号时序开始,用示波器勾一下波形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使用BSRR和BSR这两个寄存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