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0-400V,电流0-4A,精度0.5%,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能测正负,我现在做的表,0点在漂移,还有温漂太厉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现在电流用0.1r的电阻,运放放大5倍    10   倍    10倍    测量,
运放用的op07,op27,op177都不行,0点一直在漂

网友A(2014-10-19):
选择低温漂的电阻看看;
你用的运放还好啊;

不是差分反馈的吧?可能地引起的;

网友B:
是温飘吗?试试AD707。你用的无源元件温度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低温漂的电阻看看;
你用的运放还好啊;

电阻都是金属膜的,运放就是普通同相放大,反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温飘吗?试试AD707。你用的无源元件温度稳定性如何?

估计得用0温漂的运放。无源原件加热制冷都没问题,运放你手一摸就漂

网友B:
运放是合格品吗,漂多少?

网友C:
OP07,27,177假冒的太多了。你好测一下芯片是否合格。

网友D:
质量好的OP07确实不容易找啊

网友E:
取样电阻的问题,功率,不够大,温漂糸数不够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得用0温漂的运放。无源原件加热制冷都没问题,运放你手一摸就漂

没那么厉害吧,直流性能这么差。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F:
才放大10倍,就飘?
绝对不可能呀,OP07用这么多,还是很稳定的呀,即使LM358,也不至于一摸就飘,才10倍放大。

网友G:
取样电阻太大了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3路给模拟开关4052然后检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电压先÷200,然后跟随,放大10再放大10,一共三个档,4V,40V,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是合格品吗,漂多少?

运放有TI申请的样片,我看温漂是6uV,放大100倍就是600u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放大10倍,就飘?
绝对不可能呀,OP07用这么多,还是很稳定的呀,即使LM358,也不至于一摸就飘,才10倍放 ...

本来测量的信号就小,假如测1V,乘以200就是5mV,然后就在漂,原理图在下边(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取样电阻太大了

取样电阻是一个10M加一个50K,做成减小200倍

网友F:
原来是10倍的多级串联,这当然不行了。
得改电路原理图,小信号时不先衰减,直接放大。你见过万用表的200MV先衰减再放大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3路给模拟开关4052然后检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电压先÷200,然后跟随,放大10再放大10, ...

你的电路方案有问题,怪不得温漂很多,第一级的失调电压一直传到第三级能不大吗?

网友H(2014-11-26):
零位飘 电路没有问题吧 0P07加调零电阻了吗

网友I:
电阻分压,测出来不就行了么,为毛搞那么一大串,跟糖葫芦似的。

网友J:
显然方案就有问题啊。你这么做累死人不出活。

楼主(2014-12-29):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10倍的多级串联,这当然不行了。
得改电路原理图,小信号时不先衰减,直接放大。你见过万用表的200MV ...

这么做是为了实现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显然方案就有问题啊。你这么做累死人不出活。

说的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零位飘 电路没有问题吧 0P07加调零电阻了吗

加调零电阻也不行,早上调了到中午还得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调零电阻也不行,早上调了到中午还得调

还不是在第一级用继电器来切换来得准确。

网友K:
25楼和我想的一样。
多种分压方式用继电器切。
多级放大本身思路就有问题。

网友L:
这样做失调很大的,要失调小的话用CADDOCK的1776排阻 9M-900K-90K-10K,过模拟开关后OP277跟随.
检流电阻的功率需要翻3倍以上(不是烧不烧的问题,是温度变化问题).如果你舍得花钱可以买VISHAY的VHP-4电阻检流,这个温漂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