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用哪些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18):
1.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2.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3.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在电子电路中是获得振荡、滤波、相移、旁路、耦合等作用的主要元件。
  4.因为在工业上使用的负载主要是电动机感性负载,所以要并电容这容性负载才能使电网平衡.
  5.在接地线上,为什么有的也要通过电容后再接地咧?
  答:在直流电路中是抗干扰,把干扰脉冲通过电容接地(在这次要作用是隔直——电路中的电位关系);交流电路中也有这样通过电容接地的,一般容量较小,也是抗干扰和电位隔离作用.
  6.电容补尝功率因数是怎么回事?
  答:因为在电容上建立电压首先需要有个充电过程,随着充电过程,电容上的电压逐步提高,这样就会先有电流,后建立电压的过程,通常我们叫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容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感元件时,叫纯电容电路)。电动机、变压器等有线圈的电感电路,因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它与电容正好相反,需要先在线圈两端建立电压,后才有电流(电感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容时,叫纯电感电路),纯电感电路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由于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当电压与电流不同时产生时(如:当电容器上的电压最大时,电已充满,电流为0;电感上先有电压时,电感电流也为0),这样,得到的乘积(功率)也为0!这就是无功。那么,电容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正好与电感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相反,就用电容来补偿电感产生的无功,这就是无功补偿的原理。

网友B:
电容在交流电路里的移相作用, 实现 RC 振荡电路. 也实现单相电机的运转.

网友C:
滤波作用,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入一个较大
    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
    在实际中,为了防止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因负载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在电源的输出端及负载的
    电源输入端一般接有数十至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具有一定的电感,对
    高频及脉冲干扰信号不能有效地滤除,故在其两端并联了一只容量为0.001--0.lpF的电容,以滤除
    高频及脉冲干扰。

    耦合作用: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常采用
    电容藕合.为了防止信号中韵低频分量损失过大,一般总采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电容的重要性汹涌的河水流入到湖泊中,再让它流出来,那就显得平静而柔和了.电容就应该是充
    当了湖泊的作用吧.让电流更纯净没有杂波.

网友D:
滤波;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抗干扰和电位隔离 ;在工业上使用的负载主要是电动机感性负载,所以要并电容这容性负载才能使电网平衡 ;通交隔直(交流通过,直流隔断)

网友A:
电容是储能元件,依照主要材质特性分为电解质电容, 电解质芯片电容, 塑料薄膜电容, 陶瓷电容, 及 陶瓷芯片电容等, 电解电容器作为变频器/逆变器的整流滤波电容器,一般认为:电解电容器的最主要的参数是额定电压、电容量,通常采用电解电容器作为整流滤波电容器。整流滤波电容器的作用实际上更倾向于吸收逆变器产生的纹波电流,抑制逆变器中的开关管的开关过程而产生的过冲电压。降低直流母线阻抗。

网友D:
常用的功能有  储能,  滤波,  偶合,  退偶,  振荡器,      用到的电容有  有极电容和无极电容....

网友D:
电容器包括固定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两大类,其中固定电容器又可根据所使用的介质材料分为云母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纸/塑料薄膜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和玻璃釉电容器等;可变电容器也可以是玻璃、空气或陶瓷介质结构。以下附表列出了常见电容器的字母符号。
电容分类介绍
名称:聚酯(涤纶)电容(CL)
符号:
电容量:40p--4μ
额定电压: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名称:聚苯乙烯电容(CB)
符号:
电容量:10p--1μ
额定电压:100V--30KV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聚丙烯电容(CBB)
符号:
电容量:1000p--10μ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云母电容(CY)
符号:
电容量:10p--0。1μ
额定电压:100V--7kV
主要特点:高稳定性,高可靠性,温度系数小
应用:高频振荡,脉冲等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高频瓷介电容(CC)
符号:
电容量:1--6800p
额定电压: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
应用:高频电路
名称:低频瓷介电容(CT)
符号:
电容量:10p--4。7μ
额定电压: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
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名称:玻璃釉电容(CI)
符号:
电容量:10p--0。1μ
额定电压: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度)
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
名称:铝电解电容
符号:
电容量:0。47--10000μ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名称:钽电解电容(CA)铌电解电容(CN)
符号:
电容量:0。1--1000μ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名称: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100--1500p
主要特点:损耗小,效率高;可根据要求制成直线式、直线波长式、直线频率式及对数式等
应用:电子仪器,广播电视设备等
名称: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15--550p
主要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损耗比空气介质的大
应用:通讯,广播接收机等
名称:薄膜介质微调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1--29p
主要特点:损耗较大,体积小
应用:收录机,电子仪器等电路作电路补偿
名称:陶瓷介质微调电容器
符号:
可变电容量:0。3--22p
主要特点:损耗较小,体积较小
应用:精密调谐的高频振荡回路
名称:独石电容
最大的缺点是温度系数很高,做振荡器的稳漂让人受不了,我们做的一个555振荡器,电容刚好在7805旁边,开机后,用示波器看频率,眼看着就慢慢变化,后来换成涤纶电容就好多了.
独石电容的特点: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容量范围:
0.5PF--1Μ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里面说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就温漂而言: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就价格而言:
钽,铌电容最贵,独石,CBB较便宜,瓷片最低,但有种高频零温漂黑点瓷片稍贵.云母电容Q值较高,也稍贵.

网友E:
电容器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和作用
电容器是一种储能元件,具有“隔直通交,阴低频通高频”的特性,人们为了认识和鉴
别不同电路中的电容器,根据其在线路中的作用而给它起了许多名称,了解这些名称和作用,
对读图是垫脚有帮助的。下面介绍一些常用名称的含义。
1、滤波电容
它并接在电路正负极之间,把电路中无用的交流电流去掉,一般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
也有采用其他固定电容器的。
2、退耦电容
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
荡。
3 、耦合电容
连接于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两级放大器之间,用以隔断直流电,让交流电或脉动信
号通过,使相信的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4、旁路电容
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某点直接跨接至共用电信为交直流信号中的交流或脉动信号设置
一条通路,避免交流成分在通过电阻时产生压降。
5、中和电容
连接于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用于克服三极管极间电容而引起的自激振荡。
6、槽路电容(调谐电容)
连接于谐振电路或振荡电路线圈两端的电容。
7、垫整电容
在电路在能使振荡信号的频率范围减小,而且显著提高低频端振荡频率的电容,它是与
槽路主电容串联的。
8、补偿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能使振荡信号的频率范围得到扩大的电容,它与主电容并联起辅助作用。
9、逆程电容
并接在行输出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用来产生行扫描锯齿波逆程的电容。
10、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其储能来提升电路由某的电位,使其电位值高于为该点供电的电源电压。
11、“S”校正电容
串接于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两边延伸失真。
12、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用来稳定振荡频率的电容。
13、定时电容
在 RC 定时电路中与电阻R 串联共同决定时间长短的电容。
14、降压限流电容
串接于交流电路中用于它对交流电的容抗进行分压限流。
15、缩短电容
这种电容是在UHF 高频头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的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6、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串接在振荡电感线圈的电容,为了水运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
提高频率稳定性。
17、锡拉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并接在振荡电感线圈两端的电容,为了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
影响,使其振荡频率越就越容易起振。
18、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幅度。
19、预加重电容
为了防止音频调制信号在调制时可能使高频分量产生衰减或丢失,而适当提升高频分量
的RC 网络中的电容。
20、去加重电容
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提升的那部分高频分量连同噪音一起衰减掉,恢复伴音信号的本来
面貌的RC 网络中的电容。
21、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来稳定输出信号幅度。
22、消亮点电容
在显像管附属电路中,用以消除关机亮点的电容。
23、移相电容
用来改变交流电信号相位的电容。
24、反馈电容
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用来反馈信号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
通常接在电源开关管基极的,防止开机时加在开关基极的浪涌电流或电压太大而损坏开
关管。
26、启动电容
串接于单相电机副绕组,为电机副绕组提供启动用的移相交流电流,电机运转正常时与
副绕组断开。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27、运转电容
串接于单相电机副绕组,为电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电机运转正常时与副绕组仍
串于电路中。

网友E:
电容器的基本作用就是充电与放电,但由这种基本充放电作用所延伸出来的许多电路现象,使得电容器有着种种不同的用途,例如在电动马达中,我们用它来产生相移; 在照相闪光灯中,用它来产生高能量的瞬间放电等等; 而在电子电路中,电容器不同性质的用途尤多,这许多不同的用途,虽然也有截然不同之处,但因其作用均来自充电与放电。下面是一些电容的作用列表:
•耦合电容:用在耦合电路中的电容称为耦合电容,在阻容耦合放大器和其他电容耦合电路中大量使用这种电容电路,起隔直流通交流作用。
•滤波电容:用在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滤波电容,在电源滤波和各种滤波器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滤波电容将一定频段内的信号从总信号中去除。
•退耦电容,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退耦电容,在多级放大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退耦电容消除每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低频交连。
•高频消振电容:用在高频消振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高频消振电容,在音频负反馈放大器中,为了消振可能出现的高频自激,采用这种电容电路,以消除放大器可能出现的高频啸叫。
•谐振电容:用在LC谐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谐振电容,LC并联和串联谐振电路中都需这种电容电路。
•旁路电容:用在旁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旁路电容,电路中如果需要从信号中去掉某一频段的信号,可以使用旁路电容电路,根据所去掉信号频率不同,有全频域(所有交流信号)旁路电容电路和高频旁路电容电路。
•中和电容:用在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中和电容。在收音机高频和中频放大器,电视机高频放大器中,采用这种中和电容电路,以消除自激。
•定时电容:用在定时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定时电容。在需要通过电容充电、放电进行时间控制的电路中使用定时电容电路,电容起控制时间常数大小的作用。
•积分电容:用在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积分电容。在电视场扫描的同步分离级电路中,采用这种积分电容电路,以从行场复合同步信号中取出场同步信号。
•微分电容:用在微分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微分电容。在触发器电路中为了得到尖顶触发信号,采用这种微分电容电路,以从各类(主要是矩形脉冲)信号中得到尖顶脉冲触发信号。
•补偿电容:用在补偿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补偿电容,在卡座的低音补偿电路中,使用这种低频补偿电容电路,以提升放音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此外,还有高频补偿电容电路。
•自举电容:用在自举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自举电容,常用的OTL功率放大器输出级电路采用这种自举电容电路,以通过正反馈的方式少量提升信号的正半周幅度。
•分频电容:在分频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分频电容,在音箱的扬声器分频电路中,使用分频电容电路,以使高频扬声器工作在高频段,中频扬声器工作在中频段,低频扬声器工作在低频段。
•负载电容:是指与石英晶体谐振器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约有效外界电容。负载电容常用的标准值有16pF、2OpF、3OpF、5OpF和1OOpF。负载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通过调整一般可以将谐振器的工作频率调到标称值。

网友F:
电容就是用来做隔值使用的,用好了作用大,用不好还不如不用呀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我现在对电容有了全新的认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2.电容既不产生也 ...

这个介绍的挺详细的啊。

网友G:
在电容上建立电压首先需要有个充电过程,随着充电过程,电容上的电压逐步提高,这样就会先有电流,后建立电压的过程,通常我们叫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容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感元件时,叫纯电容电路)。

网友H:
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网友I:
电动机、变压器等有线圈的电感电路,因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它与电容正好相反,需要先在线圈两端建立电压,后才有电流(电感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容时,叫纯电感电路),纯电感电路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

网友J:
移相,震荡,滤波,隔直通交,去耦,匹配,都是他的作用,另外他的频率特性是V字行,这些都是他的特性可以用来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