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管脚怎么也出不来信号

楼主(2014-10-18):
用SAA7113对视频信号进行A/D转换,芯片输入时钟采用晶振产生,波形正常,可是LLC管脚怎么也出不来信号

网友A:
什么信号啊

楼主:
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B:
电路图不对啊

楼主:
电路图是按照datasheet上给的。

网友C:
困了,想不明白了

楼主:
算了,都去睡觉了吧

楼主:
周一再说吧,晚安啦

网友D: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了,建议楼主主要查一查焊接工艺, 查一查有没有什么地方虚焊。

网友E:
建议楼主排查一下晶振,看看是不是没有起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