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常见的高频板子上下层地之间都加了很多过孔,为啥

网友A:
为了增加铺地面积吧。

网友B:
减少上下层地之间的电阻啊!!!!

网友A:
而且这些过孔还是分散分布

网友C:
把地相连 散热和抗干扰了

网友D:
高频板上加过孔    主要就是用于处理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的问题    在高频电路中   对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这些都很敏感    必须通过加过孔来出来   同时还可以加强抗干扰能力

楼主:
嗯,我晓得了

楼主:
多谢大家深夜陪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频板上加过孔    主要就是用于处理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的问题    在高频电路中   对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 ...

参考楼上意见的了,设计PCB的时候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