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源的热插拔控制

楼主(2014-10-18):
TPS2350做电源的热插拔控制
,在做热插拔验证中经常会出现导致工作着的电源板关闭所控制的电源输入

楼主:
测试的信号是?

楼主:
8#;9#和11#脚上会出现比较大的足以关闭MOSFET管的干扰脉冲信号

网友A:
这个必须得在芯片信号入口做相应的保护措施

楼主:
嗯,上电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阶跃信号

网友B:
是啊,那怪不得呢

网友C:
处理好对芯片本身的抗干扰处理很重要    这个需要考虑   不能忽略

网友C:
有时出现这种问题会让你摸不着头脑   呵呵   一点经验之谈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哈,晚安,好困

网友D:
热插拔的话主要需要注意电流的变化的吧。

网友E:
热插拔的控制主要是需要注意电流的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