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小白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8):
开发板和电脑做串口通讯,因为WIN7没有超级终端,所以使用putty来代替,但是收不到串口发送的字符串,这是为什么啊?求助

网友A:
先 上示波器看看 有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 上示波器看看 有波形吗?

没这个条件:funk:

网友B:
先找一个有用的例程,用串口助手看下能不能通信。
若可以和串口助手正常通信的话(设置正常的情况下),再用Putty试下,若这时不行了,说明Putty有问题,也可能是你设置有问题。
若不能和串口助手正常通信的话(设置正常的情况下),要先从硬件开始排除,排除了硬件之后,先写一个字符接收和发送的程序,然后在写字符串或协议相关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这个条件

串口线上的灯闪烁吗

网友C:
我现在也是苦恼  接收字符串的问题  哎  怎么搞不定呢?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Debug选项有一个use microlib没有勾选导致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个有用的例程,用串口助手看下能不能通信。
若可以和串口助手正常通信的话(设置正常的情况下),再 ...

keil设置问题,use microlib没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是苦恼  接收字符串的问题  哎  怎么搞不定呢?

keil设置问题,use microlib没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