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奇葩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10-19):
我单片机用的是STC12C2051AD,晶振24M,匹配电容22PF,复位电路的电容是10uF的钽电容,电阻是10K。
问题是:单片机GND接板子公共地之后晶振不起振,XTAL1端4.88V,XTAL2端5.07V,RESET端0V,复位电容两端5V,10K电阻两端0V,电源端及各IO口均是5.05V左右的高电平。
        单片机GND不接板子公共地,晶振反而起振,是24M的正弦波。XTAL1端3.96V,XTAL2端3.86V,GND端是3.3V,RESET端2.79V,复位电容两端5V,10K电阻两端0V。
        请问上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求指导啊!
补充:1、复位电容两端5V,10K电阻两端0V。这是否能证明复位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2、单片机接地与晶振起振有什么联系?
      3、复位电路与单片机接地相互间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你的电源电路是怎么样的?用什么供电?

网友B:
你的板子应该数模电源需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电路是怎么样的?用什么供电?

VCC接5V稳压源,板子的地接稳压源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应该数模电源需要处理

:L什么是数模电源?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么

楼主:
大神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接5V稳压源,板子的地接稳压源的地

可能模拟电路部分影响晶振起振了,或者有其他干扰

网友C:
PCB设计不合理所致。24M晶体(注意不是晶振,晶振根本不会有问题)是泛音晶体,与振荡器管脚的连线必须短直,尤其不要通过过孔连接。MCU的电源和地回路走线也要合理,不能存在较大的地回路电阻,去耦电容需就近安排,连线也要短直。

网友D:
10k两端0v..复位电容2端5v....RESET端2.79V????

网友E:
电路板有问题。你查一查。

网友F:
我感觉是硬件有问题,而且应该是有地方地线没有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两端0v..复位电容2端5v....RESET端2.79V????

恩,是这样的。很奇怪的问题。你觉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是硬件有问题,而且应该是有地方地线没有接通

我也感觉是地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有问题。你查一查。

我感觉是地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设计不合理所致。24M晶体(注意不是晶振,晶振根本不会有问题)是泛音晶体,与振荡器管脚的连线必须短直 ...

晶振附近电路我排查了的,你说的这些情况没有。我感觉是地的问题

网友E:
你可以再做块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这样的。很奇怪的问题。你觉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测量reset 时;万用表负线所接的点是哪?
自己洞洞板搭的板子还是PCB?
本人经验有限。猜不好问题。 最好有图纸。找问题快一点

网友G:
至少做5块板(焊最小系统即可),看是否有一致性,有,则检查晶体和供电电路,还有MCU的VDD和GND之间尽量用粗短的线连接退耦电容(0.1uF + 10uF)。很多人都忽略掉退耦电容,甚至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再做块板试试。

做了3块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reset 时;万用表负线所接的点是哪?
自己洞洞板搭的板子还是PCB?
本人经验有限。猜不好问题。 最好 ...

测量RESET时万用表负极接的板子的地。自己画得PCB。原理图很简单,没问题的,好几个同学看了的。我估计还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至少做5块板(焊最小系统即可),看是否有一致性,有,则检查晶体和供电电路,还有MCU的VDD和GND之间尽量用 ...

恩,退耦电容是没焊,下次记住了。做了3块板都一样,估计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H(2018-05-17):
接地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