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2bix转换为.iic文件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2014-10-19):
CY7C68013,外接eeprom,我用keil编译出.hex文件之后,有42k大,但是用hex2bix转换为.iic文件时候,出现以下错误,请帮忙看看:
Error:Input Image too big for output file size

网友A:
hex文件过大??

楼主:
应该不至于吧,才42k

网友B:
楼主去看看CY7C68013的Program的大小,再看看Keil输出的Hex文件的真实内存大小

网友A:
Hex文件本身的大小,没有本质意义

网友C:
data=190.5 xdata=23828 code=14639
这个芯片的program是外接的eeprom,我接了128k的eeprom,应该够啊

网友D:
记得好像是 16K RAM一般最多分8K当CODE用.

网友E:
是啊,楼主现在是 分14K当CODEC用,剩下2K 当RAM吗?

网友F:
给否贴下"hex2bix的源程序"
对68013不太熟

网友G:
ram可以当code用么???

网友H:
HEX2BIX用在C0启动时,使用C2启动无需该程序。

外部EEPROM只是保存固件,启动时要加载到RAM中执行。68013A有16K物理RAM,它包括keil编译生成的全部code和data

网友H:
如果这些数据加起来超过16K,那就歇菜了,必须扩展外部RAM。

网友I:
没看懂楼上说啥

网友H:
HEX2BIX用在C0启动时,使用C2启动无需该程序。——改一下,这句说错了,把它当成另外一个程序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2015-11-24):
怎么解决,能具体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