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老是闪烁

楼主(2014-10-19):
刚开始学psoc,看了一个例子,express下的,用4位数码管显示0-5v电压值,很简单,但是数码管显示老是闪烁,看不清数字,电压通过滑动电阻改变。

网友A:
在不同电压范围内

楼主:
LED灯可以亮、灭和闪烁指示,唯独4位数码管显示不行。

网友B:
如果使用扫描方式,闪烁可能是点亮时间不合适的造成的。麻烦把源文件和电路图传上来,以便做深入的调查。

网友C:
推荐使用Designer, 不要用Express了

楼主:
好吧,我试试

网友D:
lz怎么用express??用的是PSOC几呀??

网友D:
还有lz数码管闪烁是不是因为你设置的扫描时间和间隔有问题呢??

网友E:
扫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