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清楚。删除了事

楼主(2014-10-19):
(无正文)

网友A:
习惯上输出叫DAC(数模转换),输入叫ADC(模数转换),楼主到底是要ADC还是DAC

网友B:
一个三角波或锯齿波发生电路,加一个比较器就可以实现要求

网友C:
一楼说的也没错,ADC输入的模拟量,输出的是数字量一楼想找输出PWM的ADC,用VFC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