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的选型,希望各位能给点建议

楼主(2014-10-19):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通过单片机的PWM控制LED的亮度。
最初的设定是单片机IO口通过光耦,控制达林顿管基极进行通断调节亮度,功能能够实现,不过发热量很大,在占空比不足50%都已经很烫手了。再提高虽然亮度能提高,不过担心烧毁不敢一直亮着。加了散热片也效果也不理想。
然后上网查,发现达林顿管本身压降大,不适合作开关管。于是想换成开关管,不知有什么型号推荐?

参数:LED灯这边用的12V的VCC,全开IC电流估计在接近1.5A,输入电流约0.5ma,前级是通过一个9013三极管放大,估计能到50ma吧(hfe80-200,结果能放大多少没细算)

PS:网上说开关管一般都是MOS管,不过为什么淘宝一查很多都是开关三极管。开关三极管发热量应该MOS管大吧?
PS2:如果开关三极管可行,E13003貌似还行,就是IC 1.5A,放大倍数也勉勉强强,不知可行不

网友A:
用MOS管好了,比如FDS4470;
开关管输出以后,再加LC滤波,负载2端再并续流二极管,输出基本是直流了;
调压可以调亮度;

用恒流源也可以;

网友B:
根据电压 电流 封装 你自己选把
http://www.a-power.com.tw/index. ... duct_list&no=20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晶体管的饱和压降较大,要是没饱和就更大了。正确的做法是用MOS管,现在的MOS管很便宜了,在大电流应用场合还无需增加驱动。

网友E:
我用555定时器和I/O口通过一与非门作为PWM发生器来控制过这种12V,大电流的LED的通断,驱动电路跟楼主方案差不多,达林顿管加了散热片,发热情况还不睡=是很严重的

楼主:
那就选用MOS好了。由于用的TO220封装,就从2楼给的里面选了。感谢各位帮忙。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