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位段定义

楼主(2014-10-19):
MCC18 可以定义超过8为的位段吗?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bit0:1;
uint16_t bit1:1;
uint16_t bit2:1;
uint16_t bit3:1;
uint16_t bit4:1;
uint16_t bit5:1;
uint16_t bit6:1;
uint16_t bit7:1;
uint16_t bit8:1;
uint16_t bit9:1;
uint16_t bit10:1;
uint16_t bit11:1;
uint16_t bit12:1;
uint16_t bit13:1;
uint16_t bit14:1;
uint16_t bit15:1;
}K_BITS_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