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晶振总是不工作

楼主(2014-10-19):
做了个DSP的板子,每次用的时候都连接不上仿真器,后来测量了一下晶振两管教电压,网上说得两管教都有电压才行,我测的是只有一个管教有电压,不到借口电压的一半,另一个管教是0.
已经好几次仿真连不上了,之前我都是换晶振,每次连不上就换个晶振,然后就好了。可是总这样也不是办法,求问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图贴上来
用的那个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贴上来
用的那个DSP?

pcb图传上来也看不清楚,有两层。我用的F2812,晶振选的双脚直插的30MHz,分别接X1和X2,两边匹配电容是24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贴上来
用的那个DSP?

我现在发现一个情况,不连接dsp的jtag时,晶振的一个管教是0.8v,接了jtag时,就成了0.1v。另一个管教始终为0.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1 怀疑你JTAG 接错了
2 ccs 用的哪个版本?
3 晶振并10M 电阻试试

网友B:
没焊好!…0.8V 0.1V 肯定没起振!…在Vdd5V时:2V左右!…3.3V时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怀疑你JTAG 接错了
2 ccs 用的哪个版本?
3 晶振并10M 电阻试试

jtag接错的可能性不大吧,因为之前正常使用过。
ccs用的是3.1
并电阻的目的是?
我发现当我连上jtag后,那个0.8v的管教也变成了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0.8V 0.1V 肯定没起振!…在Vdd5V时:2V左右!…3.3V时1.5V左右!…

恩,下午把芯片重焊一遍,包括dsp

楼主:
重新焊了一遍,OK了,看来是焊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