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4-10-19):
请教这个是什么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A:
背光升压电路

网友B:
图上都说啦,闪灯电路
Q1Q2经典自己多谢

楼主:
怎么工作?

网友C:
自激多谐振荡器啊。。。只是电路画得····或许是故意给人增加点看图的难度?

楼主你搜下 自激多谐振荡器 的图,然后对照下。。。

网友D:
这个电路画的。

网友E:
稳压管作开关管的负载、并接LED灯组,很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作开关管的负载、并接LED灯组,很妙!…

保持正面引导

网友F:
194页开始。

网友E:
某一事物、可用多角度了解、观察!…

网友G:
估计是测绘的电路,所以没有将自激多谐振荡器画成对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