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MOS 反相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的震荡频率计算

楼主(2014-10-19):
CMOS 反相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的电路图如下:

仿真参数如下:
R1=10k
C1=2.7n
R8 =10k
R5=10k
R4=3.5k
在multisim中仿真的输出频率为24.0861KHz。
请问通过以上电路,怎么计算出该频率???

网友A:
CMOS翻转电压按1/3,2/3的Vcc计算。

网友B:
好象比较复杂,应该跟电源,电路速度,输入回滞,还有 RC 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翻转电压按1/3,2/3的Vcc计算。

COM反相器采用的是CD4069,它的手册如下:

手册上说,CD4069的最大输入低电平电压,最小输入高电平电压分别为0.2VDD,0.8VDD;

因此反转电压应该按照0.2VDD,0.8VDD计算;

楼主:
振荡频率的计算已经搞明白了,改天分享给大家;

PS:其实数字电路书上有详细的介绍,请查阅以下两节:

1.单稳态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2.多谐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反相器采用的是CD4069,它的手册如下:

最大输入低电平电压,最小输入高电平电压与翻转电压是两回事,一个是确保状态的电压;一个是众数所在,是统计概念。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M反相器采用的是CD4069,它的手册如下:

6楼说得对。
在一般数字电路里,是应该按0.2VDD和0.8VDD计算。
在这个电路里,仅仅作为仿真计算的话,应该按0.5VDD来算翻转电压
实际电路里,翻转电压受器件离散性和温度等因素影响,存在于一个范围,是个统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