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温度计程序中温度值是如何算出不的?

楼主(2014-10-19):
uint read_temperature()
{
   1:uchar a,b;
   2:ds_reset();
   3:ds_write_byte(0xcc);//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4:ds_write_byte(0xbe);//写入读取数据令字
   5:a=ds_read_byte();//读温度低8位
   6: b=ds_read_byte();//读温度高8位
   7:temp=b;
   8:temp=temp<<8;
   9:temp=temp|a;
   10:temp=temp*0.0625*10+0.5;
   11:return temp;
}
假设当前温度为125度。温度高8位为:0000 0111。 温度低8位为:1101 0000  。第7行代码中temp=0000 0111  。第8行代码中temp=0。第9行代码中temp=1101 0000 。第10行代码中temp=208*0.0625*10+0.5=130.5
按这样算是不对的。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振南《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视频教程 [第四日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课程详细介绍

视频教程课程主要内容:
1、认识DS18B20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DS18B20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DS18B20的驱动方法详解
      1)单总线接口时序
         a.复位过程
         b.读过程
         c.写过程
      2)主要功能部件
         a.ROM
         b.暂存器
      3)指令集
      4)读取温度的方法
         a.精度设置
         b.多点读取
         c.单点读取
      5)得到最终的温度值

在线观看:

高清视频下载:
振南电子网站视频教程下载区:http://www.znmcu.cn/zntec_video.html

网友B:
第8行代码中temp=0。

你是怎么算的? temp 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8行代码中temp=0。

你是怎么算的? temp 是如何定义的?

   6: b=ds_read_byte();//读温度高8位,温度高8位为:0000 0111
   7:temp=b;//b=:0000 0111
   8:temp=temp<<8;//左移后结果就为0了。
我是一菜鸟。:D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6: b=ds_read_byte();//读温度高8位,温度高8位为:0000 0111
   7:temp=b;//b=:0000 0111
   8:t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temp定义为16位整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6: b=ds_read_byte();//读温度高8位,温度高8位为:0000 0111
   7:temp=b;//b=:0000 0111
   8:t ...

如果是 整形的变量,左移后肯定不会是0,肯定哪里错了

网友C:
有8位模式和12位模式,你用12位模式时,右移4位或乘以0.0625就是你要的温度值。

网友D:
楼主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