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VCP虚拟串口的驱动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4-10-19):
使用win7-32位系统,官网下载的驱动。mdmfpq.inf和usbser.sys都不缺,VID和PID是默认的0483和5740,和程序中一样。但还是驱动未成功。

楼主:
图片在4楼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看不到。

网友B:
好奇怪,看这样子比较像是已经装好驱动的样子。。。。板子的代码用的是标准的demo吗~

网友C:
我的虚拟串口也是这种情况,我后来用winDriver生成的驱动,虽然能够识别,但是不能被识别为串口,因为WinDriver里面没有Serial只能选择other!

网友D:
驱动安装不成功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记得F4的那个VCP官方DEMO要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看这样子比较像是已经装好驱动的样子。。。。板子的代码用的是标准的demo吗~ ...

我在网上找的一个老外做的程序,基于官方VCP改的运行在STM32F4-Discovery的程序。如果代码有问题我的电脑应该不能识别到这个外设吧,我运行程序的时候,电脑能够识别到,只是驱动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安装不成功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记得F4的那个VCP官方DEMO要修改一下。

我用的是STM32-Discovery的板子,只是想通过VCP发送数据给PC,要改哪里呢?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虚拟串口也是这种情况,我后来用winDriver生成的驱动,虽然能够识别,但是不能被识别为串口,因为WinDr ...

好吧  那你最后成功使用VCP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  那你最后成功使用VCP了吗

没有!我现在也在愁这个问题!: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Discovery的板子,只是想通过VCP发送数据给PC,要改哪里呢?求指教啊 ...

你用的STM32-Discovery 的STM32F429的那个官方评估板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一个老外做的程序,基于官方VCP改的运行在STM32F4-Discovery的程序。如果代码有问题我的电脑 ...

根据USB协议,usb连接硬件没有问题,能返回设备描述和配置描述就能识别到外设了,不排除代码有问题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换台电脑或者重装完整的系统,别用ghost
我win7 32和64都试过,官网的驱动针对的是官网正版window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USB协议,usb连接硬件没有问题,能返回设备描述和配置描述就能识别到外设了,不排除代码有问题
看你 ...

你说的和我老师说的一样  我换了一个官方XP系统就可以跑VC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STM32-Discovery 的STM32F429的那个官方评估板么,

不是  我用的是DISCOVERY-F4 芯片是F407VG。我换了xp系统之后可以正常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现在也在愁这个问题!

我换了XP系统之后 可以正常运行VCP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换了XP系统之后 可以正常运行VCP了

谢谢,楼主!我这就去找个正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F:
我用的是STM32F4DISCOVERY,也遇到你说的问题,不过现在都解决了,直接可以用的。用STM32CUBEMX生成的USB_VCP有一些问题,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
http://www.stmcu.org/faq/index/detail/id-70400,你可以看看这里。应该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STM32F4DISCOVERY,也遇到你说的问题,不过现在都解决了,直接可以用的。用STM32CUBEMX生成的USB_V ...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discovery评估板,cpu为stm32f407vg,我最近也在调试虚拟串口,修改了usb的实例程序,修改cpu型号,晶振,使用fs模式,不使用phy,电脑安装了驱动,上电后不识别设备“unknown device”,bus hound 也抓不到数据,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你能指导一下吗,或者把你修改的实例给我发一份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discovery评估板,cpu为stm32f407vg,我最近也在调试虚拟串口,修改了usb的实例程 ...

你加我的QQ,我指导你改一下。3076907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加我的QQ,我指导你改一下。30769076

非常感谢

网友H(2014-12-22):
引用 网友D:
驱动安装不成功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记得F4的那个VCP官方DEMO要修改一下。

hi,你好!你提到的官网上的F4 VCP demo,你是否有文件?如果有的话能否分享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hi,你好!你提到的官网上的F4 VCP demo,你是否有文件?如果有的话能否分享下,谢谢! ...

那个驱动库里面带的有吧
也可以google 一下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网友I(2015-05-04):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改了晶振为8m之后,串口波特率多少的,还有怎么发送数据的?他不是说串口会发送出来的么?但是我使用的是STM32F4-Discovery,看不到源程序有任何串口初始化的,都是usb口初始化就死循环了,如果知道的话,麻烦说一下

网友J(2015-08-18):
我这几天测试了下,用HAL例程在STM32F429I-DISCO和STM32F407VGT板子上测试VCP的FS模式和HS-IN-FS模式都没有问题;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例程中对F4的板子在FS模式下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HS的USE_EMBEDDED_PHY模式下,会出现问题,电脑设备管理器的驱动提示无法读取设备信息。

网友J:
由于IO口分配原因,我只能使用HS的USE_EMBEDDED_PHY模式下,虚拟串口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例程中一直无法成功,应该是这个例程没有在这种模式下有问题,求高手解决。

网友K(2016-09-27):
你好,我现在调试虚拟串口也遇到了设备无法启动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L(2018-09-01):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一个老外做的程序,基于官方VCP改的运行在STM32F4-Discovery的程序。如果代码有问题我的电脑 ...

我也用的老外的程序,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