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的计算为什么都使用72M呢?

楼主(2014-10-19):
STM32的几个定时器中,TIMER2的工作频率是36M,可计算定时长度时,都使用72M,这时为什么?定时长度:(1+Prescaler)/72M) * (1+Period)。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的?是不是有什么前提条件?

网友B:
截取自STM32F10x时钟系统框图;
APB1的时钟是36M,但是连在APB1上的所有定时器的时钟可以是CLKP1*1 或 CLKP1*2
默认就是 *2 的; 所以就是72M了;
103的没细看,429的是这样的,并且429的APB2上的定时器时钟默认也是*2的

网友C:
你系统时钟如果是36M ,TIM2倍频器为1,TIME2的时钟就是36M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在系统时钟比较低的时候,TIM2时钟可以是系统时钟的2倍。

楼主:
我验证过,用公式:(1+Prescaler)/72M) * (1+Period) 算出的Timer2定时时间是正确的。Timer2的时钟应该是72M。

网友D:
72M,学习了。。我也去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