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16f1786端口弱上拉后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10-19):
我讲RA4口设为数字量输入、弱上拉,电路上是此引脚接一个按键,按下后接地,现在的情况是没按下时,上电后悬空状态用万用表测的电压只有1.25V左右,没有3.3V,请问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要获得3.3V电压是不是必须外部加上拉电阻?
TRISA =0Xff;     // set i/o config.A输入。
    ANSELA=0X00;
    WPUA4=1;        //RA4  弱上拉

网友A:
加上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试试呗

加上上拉电阻是没问题的
我主要想知道这个弱上拉测得的1.25V是否正常

网友B:
估计是你设置问题,1.25v肯定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OPTION_REG里的全局弱上拉允许位WPUEN没有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