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扩SRAM,使用100脚的芯片FSMC,是否需要外部加锁存器?

楼主(2014-10-19):
如题,我使用的是100脚的STM32芯片。支持FSMC功能,但是只能使用数据线和地址线复用模式。请问一下,该模式下,硬件上是否需要外加锁存器???

网友A:
是的,根据手册给出的时序图: 可以使用 NADV 信号做锁存信号,控制外部的锁存器。

网友B:
或者楼主是用地址/数据复用的RAM也可以。这样就不必自己搞锁存电路,直接按照信号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手册给出的时序图: 可以使用 NADV 信号做锁存信号,控制外部的锁存器。
...

这样子的话就麻烦了。 NADV信号脚是PB7,而PB7我已经用做 DCMI 的VSYNC。查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这两个脚都不能映射到其他脚上面。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