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4-10-19):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基于CC2540的蓝牙键盘呢,我用的是BLE4.0的HIDEmuKbd工程,烧写程序到开发板,发现可以跟win7 和win8系统的USB dongle连接。
而且我通过串口命令,调用函数发送数据,USB dongle也能接收到,红灯在闪,但是却没有看到电脑产生任何反应。
我通过串口命令,调用的是hidEmuKbdSendReport函数,发送一个字符给电脑,即hidEmuKbdSendReport(HID_KEYBOARD_E) //HID_KEYBOARD_E是发送字符E的意思。
而hidEmuKbdSendReport的原型如下:
static void hidEmuKbdSendReport( uint8 keycode )
{
  uint8 buf[HID_KEYBOARD_IN_RPT_LEN];

  buf[0] = 0;         // Modifier keys
  buf[1] = 0;         // Reserved
  buf[2] = keycode;   // Keycode 1
  buf[3] = 0;         // Keycode 2
  buf[4] = 0;         // Keycode 3
  buf[5] = 0;         // Keycode 4
  buf[6] = 0;         // Keycode 5
  buf[7] = 0;         // Keycode 6

  HidDev_Report( HID_RPT_ID_KEY_IN, HID_REPORT_TYPE_INPUT,
                HID_KEYBOARD_IN_RPT_LEN, buf );
}
这个函数用的应该是通用的协议发送的,但是电脑却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开发,具体是如何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A:
问题时,windows系统知道你的USB dongle是蓝牙键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时,windows系统知道你的USB dongle是蓝牙键盘吗?

我们用的无线鼠标键盘,不都是接收端,通过协议发送数据给电脑的吗~~电脑怎么识别到是鼠标还是键盘,还是一样通过协议来区分的。
对于你说的怎么知道USB dongle是键盘,这个我目前还真没考虑是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资料上说直接烧写官方提供的程序,就可以作为数据接收端,然后是通过它来发数据给电脑的。而且USB dongle插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那里看到的设备类型,跟识别到我用的无线鼠标键盘是一样的,用的驱动都是一样的。
不过目前看来,这里应该问不到什么结果,因为这里讨论这样类型的问题少之又少。。。。。。

网友B:
蓝牙键盘的分享,非常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