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点亮群创AT070TN83_V.1 7寸屏

楼主(2014-10-19):
最近入手了BeagleBone Black,自己又没有HDMI显示器,倒是有几块友达的LVDS屏,就想做个lvds转接板,直接使用友达的lvds,后来的后来~发现我高估了自己的硬件设计能力,光学着用ad就花了整个国庆假期的时间(纯纯的软件工程出身)。最主要让我改变想法的是:我发现LVDS的屏幕要比lcd的贵好多,这完全违背了我玩BB Black的初心。闲话扯完~~~
后来购买了@通宵敲代码 做的lcd转接板,自己买了群创的lcd屏,连接...测试...
我使用的是代码是TI的SDK7.0,BBB的Linux设备树中默认的配置是HDMI显示,以前使用的内核都还没有采用设备树来管理硬件,算是边学边改,还好TI的官方文档都还很详细,参照TI关于LCD的移植指导(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Sitara_SDK_Linux_LCDC)进行学习。
没想到TI文档中给出的LCD dts实例就可以使用在我的lcd转接板上,并且触摸也是对的上的:lol。直接使用,编译,运行,效果如下,但是存在个问题,屏幕会上下闪动,有时候还很厉害,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屏幕色彩也感觉不对,可能是lcd排线那里接触有问题(刚收到转接板就把lcd接口给掰下来了:L)

网友A:
敲代码的转接板都买上了啊     不错不错
LVDS屏肯定贵些   它和控制器的距离可以很远
RGB接口的抗干扰能力太差
有专门用于TTL转LVDS的芯片可以完成转换
触摸直接对上确实幸运啊

网友B:
我的努力终于见到成果了!
不懂驱动好可怕啊!

网友B:
上视频,上视频!

屏幕上下闪动,描述详细一点,
是图像上下抖动还是,不断刷新。

抖动基本是驱动的问题,应该是DCLK、HS、VS这三个信号不同步。
不断刷新,可能是刷新频率设置不对,也可能跟抖动问题一样。
两者都不排除有硬件问题,但前一个相对要小一些。

网友C(2015-03-19):
你可以用HDMI直接点LVDS 屏 13714106897 杜

网友D:
这是带操作系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