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CC无线模块定时唤醒功能

楼主(2014-10-19):
CC1100一类的模块,接收使用定时唤醒,好像发送方要持续发送数据包(有前导码、同步字、数据、校验和等,)才能唤醒,接收方设置收到同步字中断、收到数据包中断等等,但网上看到有介绍靠持续自动发送前导码就能唤醒接收模块(这样降低了接收方定时唤醒时间,只有完整数据包方式唤醒时间的1/4~1/3)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只看到文字说明,没看到程序设置,求指教,难道接收不开启自动判断同步字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A:
zigbee中有一种能量检测(ED)。接收器不解码信号,只评估该信道内信号能量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中有一种能量检测(ED)。接收器不解码信号,只评估该信道内信号能量等级。 ...

私有协议,这个唤醒方式应该是偏底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私有协议,这个唤醒方式应该是偏底层的

是的,如果要地址识别等等,还是要软件解码进行配合的。

楼主:
具体设置或操作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设置或操作上,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帮顶

网友B:
帮着顶一下再说吧。。

网友C:
好了,参考下楼上各位的建议的啦。

网友D:
设置WOR事件2的时间稍大于前导字节的发送时间,然后设置GPIO0/2中断为0x08,当收到的前导字节信号质量达到设置值即可触发中断。后继由软件过滤地址实现唤醒。这种方法也算是不错了,前提是MCU能快速唤醒,能及时修改GPIO寄存器为0x06。以便及时识别同步字以实现地址过滤。否则接收时间一到就自动转入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