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的两个困惑

楼主(2014-10-19):
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M+和M-分别为电机的两根线。
规定:电机正转,Q1和Q4导通。
PWM控制方法:Q1和Q4同时加载PWM,使得Q1和Q4同时导通或同时关闭。每一个PWM周期内,Ton时,Q1和Q4导通,Toff时,Q1和Q4关闭。
现象:Ton的时候,电流方向为24V、Q1、M+、M-、Q4、GND。Toff的时候,电流方向为GND、Q3二极管、M+、M-、Q2二极管、24V。
分析:Toff的时候,电机电感需要续流,所以从GND吸收电流经Q3和Q2的二极管到达24V。
我的疑问:Ton的时候,24V减掉电机反电动势之后,剩余的电压除以电枢电阻,即为电机电流。Toff的时候,24V消失,反电动势E不变(因为反电动势E跟电机转速有关,转速不变,反电动势不变),所以M+电势高于M-,这样的话,电机怎么会通过Q3的寄生二极管吸收GND的电荷呢?

第二个
电机正常运行,电流方向为24V、Q1、M+、M-、Q4、GND。希望迅速制动,先关闭四个MOS管。接着同时打开Q3和Q4,让电机处于能耗制动,电机迅速停止。
现象:示波器观察到能耗制动的时候,电流方向为GND、Q4、M-、M+、Q3、GND。也就是说,电流方向瞬间逆转,且幅值非常大。
分析:制动瞬间,电机转速不变,所以反电动势E不变,而外部电压为0,电流I=(0-E)/R,所以由正变负;而电机内阻极小,所以电流幅值非常大。
疑问:不是说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吗?这个时候瞬间逆转,岂不是会反激出非常大的电动势?

总体疑问:上面两个案例,为什么一个要按照电感续流来看,另一个要按照反电动势不能变来分析?而不能交换着分析?

网友A:
楼主很细心,考虑得很深入,支持一下。
为什么一个要按照电感续流来看,另一个要按照反电动势不能变来分析?而不能交换着分析?
其实这两条都是成立的。只是看谁起的作用明显罢了。

问题1: M+电势高于M-,这样的话,电机怎么会通过Q3的寄生二极管吸收GND的电荷呢?
如果电流不变,那么就不会会通过Q3的寄生二极管吸收GND的电荷,而事实上,这个时候电流发生了下降,下降速率引起了自感电压,抵消电源电压和反电势后,再提供这个电流。

问题2:不是说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吗?这个时候瞬间逆转,岂不是会反激出非常大的电动势?
你示波器看到的电流,已经过了那个不突变的过程了,换句话说,瞬时不突变没有错,但这个时候变化很快。你看到的已经是快速变化完成之后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考虑得很深入,支持一下。
为什么一个要按照电感续流来看,另一个要按照反电动势不能变来分析 ...

我跟同事也讨论了下,再看看你的回复,重新梳理了思路,确实没错。
从定性的角度来说,对于“问题1”,Toff期间,电流下降,就会产生足够大的自感电压,抵消电源电压和电枢电动势来阻止下降,但自感电压的形成是建立在电流不断下降的基础上,所以只要等待足够的时间(比如2ms),电流就会降到零,甚至反向(如果有一个反向电流通路的话)。
问题2,按照上面同样的方法,首先得有一个电感产生反激电压阻止电流下降的过程,可能时间非常短,而我测量电流波形的时候被巨大的电流脉冲所吸引,看到突变过程极短(小于2ms,具体多少没仔细看,也有可能是几十us或几us),就没放大看,以为是瞬间完成的。但是现在手头还没法测试,刚换了新工作,测试平台得过段时间才能搭起来,所以到时候再看看这个“突变”的过程到底有多快。

网友B(2014-12-04):
第一种现象形成,可不可以理解成电机主电流从最大到零在绕组上形成的能量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