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芯片IAR选项字节意义

楼主(2014-10-19):
麻烦请教
如下图

这些选项字节的具体是怎样的?可以通过那个官方文档查看到。

具体配置TIME2 通道1到PC5要怎样设置

楼主:
有熟悉的麻烦指点下,资料找了好久啊

网友A:
这个 你可以通过 查看 IO叫的引脚说明 一般默认当前的IO脚的AFR*是0 的,如果你需要用到第二功能 那么选择相应的 AFR* =1  就可以选择了, 这个你可以通过 软件代码的方式 写opt byte 类似于写eeprom 一样的操作,或者你可以通过在烧录程序的时候 选择对应的 IO脚的 AFR*=1  然后烧录程序就可以的。我一般用IAR 编译代码 然后用STVP来烧录程序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配置资料,如何对应的,还有具体PC5怎么配置成time2的通道1

楼主:
已经找到了在所附文档中,关于选项字节章节有详细描述。
要配置PC5为time2通道1需配置AFR0

网友:
多谢此问题啊!折腾了我一天终于看着了,尼玛坑爹啊!

网友B:
使用stvp可以看到具体的含义。在手册上也有相应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