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线宽应该走多大

楼主(2014-10-20):
pads layout线宽详细解说-包括所有电源线和信号线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看看

网友B(2015-01-22):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但是里面的内容略微有点。。。,重要的图片都是模糊的

网友C:
这个得学习一下

网友D(2015-06-14):
这个可以有

网友E:
一般大家按经验值40mil走1A电流算就可以。

网友F(2019-09-30):
晶体、晶振、继电器、开关电源等强辐射器件远离单板接口连接器至少1000mil

网友F:
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经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为1.2~2.5 mm 对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 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用,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

网友F:
电源线尽可能的宽,不应低于18mil;信号线宽不应低于12mil;cpu入出线不应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网友F:
普通线路板在可能的情况下,线宽线距越大越好了,制造工艺就简单,成本也会低很多。

网友F:
看看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等理论知识,通常10mil信号线,电源线粗点。

网友F:
一般的话信号线0.2mm-0.5mm,地和电源线1.2mm-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