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w7.2中存储器定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0):
这两个存储器S29AL008DB和S29AL008DT在CW中有什么区别,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是封装的区别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芯片产品?

楼主:
mcf5253,程序用s29al008,用7.2自带编程器烧录程序时,出现设置选择s29al008db和s29al008dt,我不知道选哪个,也找不到相关的文件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f5253,程序用s29al008,用7.2自带编程器烧录程序时,出现设置选择s29al008db和s29al008dt,我不知道选哪个 ...

好的,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coldfire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 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f5253,程序用s29al008,用7.2自带编程器烧录程序时,出现设置选择s29al008db和s29al008dt,我不知道选哪个 ...

是封装的区别。
PACKAGE TYPE
T = 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 (TSOP) Standard Pinout
B = Fine-pitch Ball-Grid Array Package
M = Small Outline Package (SOP) Standard Pinout

楼主:
谢谢,MCF5253参考手册说5253芯片自带引导程序,这样的话,是否是说可以通过串口等用windows下的工具,通过串口直接写入程序,希望得到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封装的区别。
PACKAGE TYPE
T = 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 (TSOP) Standard Pinout

谢谢,MCF5253参考手册说5253芯片自带引导程序,这样的话,是否是说可以通过串口等用windows下的工具,通过串口直接写入程序,希望得到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MCF5253参考手册说5253芯片自带引导程序,这样的话,是否是说可以通过串口等用windows下的工具,通 ...

MCF5253自带boot rom,可以作为UART slave设备,通过UART1模块(TXD1/RXD1)管脚接收数据。
详细信息可以参考MCF5253 参考手册第19章。
不过这个芯片挺古老的,我们这里没有使用BOOT ROM的经验。
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客户直接通过片外FLASH 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