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与 STM32cubeL0 有神马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4-10-20):
谢谢!

网友A:
STM32cubeMX 包含 STM32cubeL0

网友A:
STM32cubeMX安装之后可以倒入 STM32cubeL0库,但网站的STM32cubeL0安装包里面有很多例子.注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安装之后可以倒入 STM32cubeL0库,但网站的STM32cubeL0安装包里面有很多例子.注意阿. ...

是 很多例子,还是 很多bug?

网友B:
STM32cubeMX 是PC端的一个应用程序,用于根据你自己项目的配置,生成相应的代码;
STM32CubeL0(F2,F3,F4)是一个源码包,可以当成是一个巨大的库吧,里面包含了L0所有的外设,
同时还有usb啊,eth,os等相关例程~
或者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前者是个工具,它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应用,从后者中抽取出相应的库,然后生成最终的工程
希望回答对你的理解有所帮助~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C:
5楼正解;
BUG应该很少,经过大量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安装之后可以倒入 STM32cubeL0库,但网站的STM32cubeL0安装包里面有很多例子.注意阿. ...

怎么导入 STM32cubeL0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MX 是PC端的一个应用程序,用于根据你自己项目的配置,生成相应的代码;
STM32CubeL0(F2,F3,F4) ...

直接下载库很慢,你是单独下载库,再导入库的吗?

楼主:
怎么导入 STM32cubeL0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下载库很慢,你是单独下载库,再导入库的吗?

设置里面有啊,只要你能上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