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问大家stm32f103的串口下载口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4-10-20):
准备用串口1给stm32rct6下载程序了,跳线帽什么的都做好了,准备用一个RS232转ttl的转换器来接电脑下载程序,板子上要做个下载口连接串口1,大家的下载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最简单的 2.54 的插针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2.54 的插针就是了。

不错的主意,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2.54 的插针就是了。

插排4个脚依次定义为RX1,TX1,GND,VCC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排4个脚依次定义为RX1,TX1,GND,VCC3.3

有条件的话,口线上串口电阻保护线;

网友:
直接ISP下载 RX1 TX1 GND  3个排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