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sd1306液晶显示坐标问题。

楼主(2014-10-20):
本来的程序是左上角坐标为(0,0),右下角坐标为(127,31)。
现在要改成左上角坐标为(127,31),右下角坐标为(0,0)。
请问要发送哪些命令。

网友A:
总归是行列排列次序相关的指令。不过 ssd1306 是不是支持,得好好查一下手册

楼主:
是否是根据图片中的三个命令来改变坐标?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仔细看下手册,或者问厂家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C:
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

网友D:
楼主用的是OLED屏吗?

网友E(2015-07-2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 吗?

网友:
看那个技术手册啊

网友F:
现在都流行使用OLED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