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u8 buf[200]={0};”为什么会使.bin文件由7k变成8M?

楼主(2014-10-20):
定义缓冲区的同时初始化缓冲区,会使编译出来的.bin文件的大小由7K变成8M,导致下载程序很慢,但是去掉后面的“={0};”就正常。求大神指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很多地方都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很多地方都有定义

没有重定义,我在变量段里放了了一个.c文件,这个.c专门放全局变量的。变量段的段长是3K,应该也不会造成溢出什么的。

网友B:
查看map文件,一切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map文件,一切了然。

你说的map文件是地址映射的头文件吗?跟那个没关系吧。

网友C:
这个不清楚啊。有空你可以看看内存分配规则。这个arm好像内存分配不太连续 和51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map文件是地址映射的头文件吗?跟那个没关系吧。

编译,再链接之后由链接器给出的报表,基本都叫  **.map   里面有详细给出了每个函数和变量的大小,位置等信息。

以KEIL为例,生成需要勾一下选项,默认应该是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再链接之后由链接器给出的报表,基本都叫  **.map   里面有详细给出了每个函数和变量的大小,位置等 ...

我大概明白了,按你说的查看了map文件,发现未初始化时被分在.bss段里,如下图

而如果把数组定义时并初始化,则被分在数据段里,如下图

百度了才知道.bss段是不占用.exe文件空间的,其内容由操作系统初始化(清零);而.data却需要占用,其内容由程序初始化。
所以定义时初始化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会更大,但是我才加200个字节,不知道为何会从7K大到8M差这么多

网友B:
那么仔细看这个文件呀,把前后两份文件对比。

如果是GCC,特别注意有没多个section,他会生成一个BIN,然后把两块空间连接起来,这样BIN文件可能上百M甚至上G。

针对多个RAM section,可以添加在链接脚本中对其添加  NOLOAD 属性。
如果是 text section,可以单独把每个section生成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仔细看这个文件呀,把前后两份文件对比。

如果是GCC,特别注意有没多个section,他会生成一个BIN,然后 ...

我仔细看了看,两份文件区别就只有一个在.bss段、一个在.data段。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以4个字节排列的原因,造成数据很大。

网友D:
估计你的 bin 是从 0 地址开始生成数据的,到 0x80C000 就是 8M 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 bin 是从 0 地址开始生成数据的,到 0x80C000 就是 8M 多。

经你这么一说,验证一下确实是这样!
一、当链接文件中的.data段设置在0x0080c000时,.bin文件是8241K。

二、当.data段往后移64k至0x0081c000时,.bin文件也大了64K至8305K。

三、而没有初始化数组时,.bin文件只编译到TEST段,就是0x1000(4K)+代码(4K)=8K。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我的.data段明明没有定义长度,为何初始化的数组会被分到.data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仔细看这个文件呀,把前后两份文件对比。

如果是GCC,特别注意有没多个section,他会生成一个BIN,然后 ...

原因我知道了,在上一楼的回复中。

网友D:
把 ld script 中关于 .data 的输出段描述贴出来看看(不要传文件,只贴文本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ld script 中关于 .data 的输出段描述贴出来看看(不要传文件,只贴文本就好)。 ...

ld script应该是我项目中的.lcf链接文件吧?几乎没东西的。
     .data:
     {
             . = ALIGN(0x4);

             __data_begin = .;
             * (.data)
             __data_end = .;

     } > DATA

网友D:
引用 楼主:
ld script应该是我项目中的.lcf链接文件吧?几乎没东西的。
     .data:
     {

lcf 文件是什么?你不是用的 GNU 工具链?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f 文件是什么?你不是用的 GNU 工具链?

我用的IDE是metrowerks codewarrior,它的链接文件就是lcf,分配段地址和大小什么的都是放在lcf里的。
具体用的是什么工具链我不是很清楚,在哪里能查看用的是什么工具链?

楼主:
这是我的链接文件里的内容
#
#   linker.lcf  -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CCore 3202
#

MEMORY
{

    VECTORS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00000200
    OS (RX)        : ORIGIN = 0x00000200,         LENGTH = 0x00000E00
    TEXT (RX)      : ORIGIN = 0x00001000,         LENGTH = 0x00010E00

    GLOBAL_BSS                (RW)  : ORIGIN = 0x00800000,     LENGTH = 0x00001000        // 4K

    DATA                        (RW)  : ORIGIN = 0x0080C000,     LENGTH = 0x00000000        // 0K

    BSS                           (RW)  : ORIGIN = AFTER(DATA),         LENGTH = 0x00000000

    //SRAM
    //VECTORS (RX)   : ORIGIN = 0x00800000,         LENGTH = 0x00000200
   // OS (RX)        : ORIGIN = 0x00800200,         LENGTH = 0x00000E00
    //TEXT (RX)      : ORIGIN = 0x00801000,         LENGTH = 0x00002000

    //GLOBAL_BSS                (RW)  : ORIGIN = 0x00803000,     LENGTH = 0x00001000        // 4K

    //DATA                        (RW)  : ORIGIN = 0x00804000,     LENGTH = 0x00004400        // 0K

    //BSS                           (RW)  : ORIGIN = AFTER(DATA),         LENGTH = 0x00000000

}

SECTIONS {

     .vectormap :
     {
             . = ALIGN(0x400);     // Align table on 1024-byte boundary per, by VBR required
             __exception_table_begin = .;
             drv_vtable.c      (.rodata)
             __exception_table_end = .;
     } > VECTORS

     .operating_system:
     {
             Startup.c                (.text)
             Core_Entry.c        (.text)
             *                    (.rodata)
     } > OS

    .main_application :
     {
                Global_Var.c        (.text)
            Core_Entry.c        (.text)

            interrupt.c                (.text)

            sci1.c                        (.text)
            sci1_judge.c        (.text)
            sci1_dispatch.c        (.text)

            spi1.c                        (.text)
            spi1_judge.c        (.text)
            spi1_dispatch.c        (.text)

            drv_psr.s                (.text)

            eflash.c                (.text)
            *        (.rodata)

     } > TEXT

     .global_bss:
     {
             . = ALIGN(0x4);
             Global_Var.c (.bss)
     } > GLOBAL_BSS

     .data:
     {
             . = ALIGN(0x4);

             __data_begin = .;
             * (.data)
             __data_end = .;

     } > DATA

     __stack_begin   = 0x00805ff8;
}

网友D:
很像 GNU ld script,如果就是的话,那么文件中有几处不正确的地方:
1、        Startup.c                (.text)
              Core_Entry.c        (.text)
这种语法是输出“指定的文件”中的 .text 段,你指定的都是 .c 文件,这是不正确的,链接器的输入文件都是目标文件 *.o 或 *.a,而 C 文件是给编译器的,链接器是不接受的。

2、.data 段的输出描述,语法是:
section [address] [(type)] :
[AT(lma)]
[ALIGN(section_align)]
[SUBALIGN(subsection_align)]
[constraint]
{
output-section-command
output-section-command
...
} [>region] [AT>lma_region] [:phdr :phdr ...] [=fillexp]
你的.data 段描述,缺少了 AT 属性的定义,根据你文件中的上下文情况,应该这样修改:
  .data : AT(ADDR(.main_application) + SIZEOF(.main_application))
   {
            . = ALIGN(0x4);
           ....

你先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再来继续。

网友E:
声明、定义、赋值,绕不过的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像 GNU ld script,如果就是的话,那么文件中有几处不正确的地方:
1、        Startup.c                ...

第一点暂时没改,因为我看厂家给的程序是这么写的,暂时先不管它。
按照你说的第二点,改成“.data:AT(ADDR(.main_application) + SIZEOF(.main_application))”,编译出来的就是8K,没有这句就是8M。
这是什么情况?看不懂……
这句的意思是把.data段分配在应用空间?应用空间不是存储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明、定义、赋值,绕不过的坎啊

以前没绕过,现在正在努力绕

网友D:
你先要了解两个基本术语:LMA 和 VMA,详解LMA(装载内存地址)与VMA(虚拟内存地址)
AT 的作用就是定义该段(你的.data)的 LMA,而后面的 > region(就是你文件中的 >DATA)则是输出到 DATA 区并计算其 VMA。
需要注意一点:.data 虽然有了 LMA,但把数据从 LMA 复制到 VMA 的过程,是由“启动代码”来实现的,如果启动代码中没有这个复制的操作,.data (全局变量)仍然不会被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要了解两个基本术语:LMA 和 VMA,详解LMA(装载内存地址)与VMA(虚拟内存地址)
AT 的作用就是定义该段( ...

多看了几遍思考很久才回复,回复的慢了,不好意思。

你说“.data:AT(ADDR(.main_application) + SIZEOF(.main_application))”这样是在设置LMA,
那“DATA (RW)  : ORIGIN = 0x0080C000,     LENGTH = 0x00000000 ”这一句又是在做什么呢?
0x00800000以后的一段空间是RAM,在这里不就是把DATA段直接放在内存里了吗,似乎跟你那句是等效的在设置LMA。

网友D:
DATA (RW)  : ORIGIN = ....,     LENGTH = .... 是定义memory area,但你给出 LENGTH 为 0 是不正确的。

memory area 是各个 section 的输出空间,其中的地址就是 VMA,比如你的 map 文件中这一行:
0080C000 000000C8 .data     g_spi1_buf   (Global_Var.c)
指明了 g_spi1_buf 的 VMA 为 0080C000,长度为 000000C8,段名是 .data。

虽然说是“直接放在了内存里”,但由于你的 VMA 是位于 RAM,即使能把 bin 内容写到芯片里,当 VMA 断电后,内容也会全部丢失,所以这种直接写 VMA 的方法基本没有意义。

通常的正确的方法都是在 ROM (LMA)中存放一个 .data 的初始映像,在上电或复位时,由启动代码把该映像从 LMA 复制到 VMA 完成初始化。AT 的作用就是生成这个 .data 的映像,位于 .main_application 之后,可用 LOADADDR(.data) 求出其 LMA 以供启动代码使用,你可以把新的 map 中的 .data 输出信息贴出来看看,应该可以看到与以前不同的信息。

另,看情况我估计你的启动代码里很可能没有这个复制(LMA to VMA)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 (RW)  : ORIGIN = ....,     LENGTH = .... 是定义memory area,但你给出 LENGTH 为 0 是不正确的。

...

是的,启动代码里没有复制LMA到VMA的过程。
但是这个步骤似乎也不是必要步骤,因为我的TEST等段也没有做放到内存里去运行,说明这块芯片的flash应该是支持读写。
于是我试了试把BSS段和DATA段放在flash里,编译出来也是正常的8K。
    GLOBAL_BSS                   (RW)  : ORIGIN = AFTER(TEXT),         LENGTH = 0x00001000
    DATA                           (RW)  : ORIGIN = AFTER(GLOBAL_BSS),         LENGTH = 0x00001000
    BSS                           (RW)  : ORIGIN = AFTER(DATA),         LENGTH = 0x00001000

把DATA段虚拟到内存里和直接放在flash的区别,应该就是放在内存里的数组初始值会掉电清零、而flash里的数组初始值不会掉电清零。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你把DATA和 bss放进flash,那么其中的“变量”,实际上就变成“只读”了。而且,我不知道你的stack定位在哪个地方,如果stack在DATA或bss中,那你自己想想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DATA和 bss放进flash,那么其中的“变量”,实际上就变成“只读”了。而且,我不知道你的stack定位在哪 ...

你说的对,我忘了flash要写的话还得先擦除,确实变成“只读”了……
在链接文件里设置了堆在内存里,倒是不会跟BSS或DATA起冲突。
__stack_begin   = 0x00805ff8;
而内存范围是0x800000~0x805fff.
我感觉我快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

你之前写的.data:AT(ADDR(.main_application) + SIZEOF(.main_application))中的“.main_application”又是哪里来的?我百度搜到别人有用“.main_application_data”,但是我一用就报错。
如果我bss段也要定义一个LMS,该用什么地址呢?

网友D:
.main_application 是你的 lcf 文件中的啊(我说了是根据你文件内容的上下文修改的),那是 flash 中的最后一个段了(一般都把 LMA 定义在 flash 中最后一个段的末尾 )。

bss 不用 load(只需要清 0),所以不需要定义 L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in_application 是你的 lcf 文件中的啊(我说了是根据你文件内容的上下文修改的),那是 flash 中的最后 ...

没注意到.main_application是我的段名……
我明白了。只是放在flash中,我启动代码里没有搬移LMA到VMA的代码,所以初始化数组仍然会有问题。
想要初始化个数组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