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亲爱的香主同志、STM32定时器6进不了中断哎

楼主(2014-10-20):
定时器3可以、为什么换成定时器6就不行了、中断也开了、也使能时钟了、标志位也清除了。

网友A:
具体芯片型号是啥?
可能没有定时器6;

网友A:
不同的芯片型号2,3,4,6,12等都有可能

网友B:
看下该芯片型号的数据手册,编程手册给的是所有的外围,但具体哪些外围可用要看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芯片型号2,3,4,6,12等都有可能

STM32F103RCT6有定时器六的吧

网友C:
不应该啊!你看一下你的中断函数名对不?还有就是一些配置。我用STM32F103RBT6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你看一下你的中断函数名对不?还有就是一些配置。我用STM32F103RBT6都正常的 ...

问题解决了,MDK仿真软件问题,仿真不了TIM6,7.实际硬件是有用的。估计是MDK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芯片型号2,3,4,6,12等都有可能

仿真不可靠啊。MDK中TIM6中断就是进不去。今天拿到板子,下到板子上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MDK仿真软件问题,仿真不了TIM6,7.实际硬件是有用的。估计是MDK BUG。 ...

额!尼玛这是一个坑啊!

网友D:
哈哈。幸亏我来的晚。否则就撞枪口了

网友E:
厉害啊,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不可靠啊。MDK中TIM6中断就是进不去。今天拿到板子,下到板子上有用。 ...

那仿真频率设低点看看,或者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F:
仿真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啊,,要多实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