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胶选择

楼主(2014-10-20):
控制器做高温试验,需要对控制器内部的部分芯片做温度监控。现在拟采用热电偶监测芯片温度,需要将热电偶固定在芯片上,热电偶类似于万用表测温度的那种大小。
想法是采用一种胶将热电偶粘在芯片上,要求这种胶能够在200℃内部融化,具有很好的固定效果。求推荐。

网友A:
用胶不合适,测完了还得除去,多麻烦,用电工胶带贴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硅酮导热胶,效果良好,我长时间用在220度的加热器上也没太大问题,也容易清除,可以一试。
给你个链接,不是广告,就是里头有个规格书可以了解下。用白色的,耐温最高250度的单组分胶就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不合适,测完了还得除去,多麻烦,用电工胶带贴上就可以了。

平时测试的时候用的电工胶带,也还行。但是电工胶带时间长了容易脱落的。
我这个测试时间要求10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硅酮导热胶,效果良好,我长时间用在220度的加热器上也没太大问题,也容易清除,可以一试。
给你个链接, ...

谢谢啊~~我买一个试试。
同事向我推荐了一个“热电偶胶水”,看了下,耐温不是很高,也就100℃左右。而且100°时候就会软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测试的时候用的电工胶带,也还行。但是电工胶带时间长了容易脱落的。
我这个测试时间要求1000小时。 ...

选合适的胶带扛1000小时没问题,贴的方法也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合适的胶带扛1000小时没问题,贴的方法也有讲究。

求推荐

网友C:
用3M胶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

欧货、美货、日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货、美货、日货都可以。

上次买了一批电工胶带,平均5毛一卷,回来用一点都不粘。
看来还的买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