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MS测试时液晶屏容易乱码和白屏

楼主(2014-10-20):
        做的控制机柜,柜箱是金属的,使用5.7寸320*240的点阵黑白屏,用的是STM32F103的主控,主板和液晶屏都安装在柜门的内部,主板和液晶屏之间用的是排线连接,并且都和柜门隔离(用的是塑料螺丝固定),且保持几个mm的间隙。电源是采购的专用的工控开关电源。现在测试 EFT,ESD,浪涌等测试时都出现液晶屏容易乱码。
ESD测试时是对机箱进行空气放电时,会出现容易乱码。如果一直打还会出现白屏。后面用煤气炉的点火枪在液晶上方几里面处放电,也是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我自己判断:放电没有打到电路板上,而是放电的电磁场空间辐射影响的液晶屏。并且这期间我们没有对液晶屏操作,液晶屏是显示固定信息的,说明是液晶屏自己花掉了。换过个厂家的液晶屏,情况也是一样的。
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工控现场还自己开发液晶屏,也太费劲了吧,除非那设备太小。用现成的触摸屏,好歹人家已经经过了各种测试各种认证,也不贵,这些年基本上就没有为屏幕的事情操心过

楼主:
不是开发,都是用现成的5.7寸屏的模组。

网友A:
5.7寸现成的触摸屏,多的是呀,不过这两年流行7寸的宽屏了。触摸屏做个界面一会会的事

楼主:
请推荐下!现在我都找了几个液晶模块,用黑白的都不行,容易干扰图画。你用过的5.7寸的能给给个规格吧

网友A:
威纶,海泰克,步科的触摸屏,都用过,没有出过问题,液晶我好久不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液晶屏用的控制芯片了,花屏主要与控制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有关,推荐换彩屏,可用RA8875控制的彩屏模块,抗干扰相当好,操作和黑白屏一样简单

网友C(2019-09-11):
没办法,只能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