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一个经典可靠地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14-10-20):
stm32 控制电磁阀 求一个经典可靠地24V电磁阀驱动电路 电磁阀是感性负载而且要频繁的开关,本人初步的设想不用继电器的方案。继电器体积大,频繁开关不是太可靠。要用MOSFET 搭建一个开关电路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实际检验的可靠电路?请教了!

网友A:
三极管或MOSFET + 一个二极管  不就OK了么?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不知道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固态继电器就别想了,那个只能用在交流系统中。

网友D:
给楼主推荐一个我用过的MOSFET驱动电磁阀电路。

网友E(2015-02-11):
采用芯片:FDS8926A,可以同时控制2路,价格1元左右,很便宜
请看参数:5.5 A, 30 V. RDS(ON) = 0.030 W @ VGS = 4.5 V
                                RDS(ON) = 0.038 W @ VGS = 2.5 V.

            注意: 使用电磁阀,请加反向二极管做保护!

控制电路请参考:

芯片文档:

网友E:
RDS(ON) = ???? 后部的单位是 Ω,不是W,写错了。

网友F:
好像不错,春节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芯片:FDS8926A,可以同时控制2路,价格1元左右,很便宜
请看参数:5.5 A, 30 V. RDS(ON) = 0.030 W @  ...

我目前用的是这个 挺好用的

网友G:
我目前用的是 和6楼差不多的电路 不过没加稳压管

网友H(2016-01-22):
有没有试过讲光耦换做磁耦,如ADuM1200

网友I(2016-05-26):
可以用ULN2003驱动芯片驱动。内部还有旁路二极管。电路简单

网友J(2017-05-29):
如果电源电压是24v的呢,需要一个升压芯片吗

网友K:
老外的一个产品,交流接触器、电磁阀全用Triac驱动,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全是AC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