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极管对管疑问

楼主(2014-10-20):
请教各位老师,输入为DDS芯片AD9851产生的1V正弦波,负载为60欧的阻抗,为什么NPN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只有2.6mA?

网友A:
先给出BJT的模型,然后才可能具体计算那个输出阻抗~~~

网友B:
你输入的正弦波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的正弦波频率是多少?

123K,放大的波形没问题

网友C:
怎么只关心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负载。。。。

负载为60欧的阻抗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只关心Ic?

其实想知道发射极驱动负载的电流大小,但是测电流的时候测Ic比较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为60欧的阻抗线圈

60欧是直流电阻吧?
既然说是“线圈”,必有感抗。电感量是多少?测量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欧是直流电阻吧?
既然说是“线圈”,必有感抗。电感量是多少?测量过吗? ...

拿阻抗分析仪测的,等效串联电阻 Rs=18,串联电感 Ls=74uH,等效并联电阻为 Rp=196,并联电感为 Lp=82u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知負載很容易仿真的。在負載端再并聯個電容其容抗相同于82uH感抗。若是要改成電容串聯于負載也可以,其容 ...

正弦波是由DDS芯片产生的,而不是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两者有区别吧?

网友G:
请问你放大倍数那么大  输出的波形对吗?

网友C:
我是说这个电路极少有人会去关注Ic,你怎么不去测Vo大小和波形呢
对2楼完全可以忽略,9楼问题已做解释,那为何不考虑一下11楼呢

网友H:
电路驱动三极管基极部分不能这样直接相连的吧!需要分开串电阻才行的,否则会形成牵制电流导致都不能正常导通的。

网友I:
2SD1682 VBE很大吧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运放输出端的电压Vo波形,对管你接的是射极输出,输出电流为(Vo-Vbe)/RL。建议接成集电极极输出,输出电流大约为VCC/R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这个电路极少有人会去关注Ic,你怎么不去测Vo大小和波形呢
对2楼完全可以忽略,9楼问题已做解释,那 ...

Vo的大小及波形均正常,为峰峰值10V的正弦波,好吧...我试试11楼的意见...

网友J:
负载是线圈的话,阻抗根据你的频率会有变化;
输入直流,负载接电阻测试下电流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知負載很容易仿真的。在負載端再并聯個電容其容抗相同于82uH感抗。若是要改成電容串聯于負載也可以,其容 ...

试了一下您的方法,串联的话测得电流为28.8mA,并联的话测得电流为1.46A,怎么差别那么大?放大的波形没啥问题。

网友C:
既然Vo正常,那么负载两端就有10Vp-p,那么负载必有电流10/60Ap-p
如此各管必有10/60Ap-p之半波电流

11楼意图补偿为纯阻性

网友A:
to LZ:

建议以后别中途换主题帖,完全两个风马牛不相及滴东西~~~

网友C:
看楼主学历当有2年不止,跟很多学员一样,就是不肯牢实基础
提供的信息很矛盾,没法儿往下说了

主题好像没变,我的理解是:OCL驱动一电感线圈,为何管Ic特别小?

网友A(点评):
注意日期~~~,当初LZ给的是一个共射单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建议以后别中途换主题帖,完全两个风马牛不相及滴东西~~~

实在不好意思....想法突然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学历当有2年不止,跟很多学员一样,就是不肯牢实基础
提供的信息很矛盾,没法儿往下说了

首先,不是我不肯牢实基础,学生个人能力确实有限,再次,我要解释下为啥要看Ic,因为我在选用DC-DC芯片,看看Ic需要多大电流,能否驱动起两个对管,现在的正负15V是由直流电源供的。

网友C(点评):
经过简单计算即可确定,你看懂22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学历当有2年不止,跟很多学员一样,就是不肯牢实基础
提供的信息很矛盾,没法儿往下说了

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把上面三极管的集电极与VCC断开,输出波形还是正确的?不应该是只有下半波?

网友C(点评):
若真如此,俩管都不用要了——运放自己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