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淘宝上买DSP可以吗?哪家店比较好?

楼主(2014-10-20):
请问在淘宝上买DSP可以吗?哪家店比较好?

网友A:
可以,你想买贵点的 好点的?还是买普通的,你要学dsp什么系列的 2000系列?5000、6000.。。。。 淘宝评论 和卖的数量就行,也要看你的用途,如果你刚学,就建议买外设多点的,如果你。。。那你自己就知道买什么样的了

网友B:
如果用的比较少,淘宝上买还是比较方便的。量大就找代理商吧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C:
一片两片的  看看  从TI申请样片
量很大    可以给你推荐代理商

网友D:
二姨家呀:P

网友E:
作为学习还是可以的,首先要知道学那个系列。再去对比一下各种淘宝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