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2会比LED3亮

楼主(2014-10-20):
电路如图,求大侠帮忙

网友A:
LED3在哪里

网友B:
可能光耦没有完全饱和导通,你可以量一下光耦输出两端的压差,

网友A:
这算半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算半波整流

肯定是他画错了,

网友C:
流过的电流不一样

同意

网友D:
有人说它俩必须一样么?

网友E:
不仅整流桥画错,元件数值很可能也有错。
8pF电容,能干什么?还要串联100k欧和390k欧电阻。

网友F:
为啥要讨论这两个LED的亮度???
有这个必要么?

网友B:
楼主你的A点给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G:
串万用表看看,电流是否有差异;

网友H:
错误不少呀,阻容降压应该是电容和电阻并联,整流桥画错了,还有光耦的发光管的负极楼主你画那去了?

网友I:
查光耦datasheet里的CTR,查CTR的定义,你就明白你的问题了

网友J:
不知道你A点输入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K:
楼主是不想整一个阻容降压电路吧

网友L:
查查电流传输比。

网友M:
下图是仿真电路(假设输入信号是220V、50HZ)。根据仿真结果来看,LED2的瞬态电路顶多200多uA,这可是个非常小的电流,LED2应该很暗才对,通常的用法是让LED工作在mA级别的;这么小的电流,传输比不会高于1(这块光耦的手册也证实了这点),折算过去,LED1的电流就很小了,光敏管几乎截止了。其实,仔细分析下这个电路,那个8pf的电容阻抗非常高(1/(2*3.14*50*10^-12),接近400M),分得了这个电路大部分电压,这应该是定性分析这个电路的突破口,楼主可以根据实际参数计算下。这个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用在什么场合,这是我很好奇的

网友N:
是光耦的转换比CTR低的原因

网友N:
C1是很小,容抗很大,R1本身包括R2都很大,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现在已经是高亮LED,电流即便小一些也还能亮,而且LED3与LED2是对比看的

楼主:
整流桥不小心画错了,A电接的不是AC220V,是高压电(2KV-10KV),8pF是电容传感器

网友N:
对,楼主整流桥都画错了,一不小心马失前蹄,犯了低级错误,哈哈

网友O:
查查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吧。

网友P:
楼主想干什么啊?接两个LED玩玩吗?

网友Q:
整流桥都是错误的,根本就没电啊

网友R:
应该是光耦未完全打开!!

网友S:
看不懂啊 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下图是仿真电路(假设输入信号是220V、50HZ)。根据仿真结果来看,LED2的瞬态电路顶多200多uA,这可是个非 ...

我的输入电压不是AC220V,是2KV-10K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不是AC220V,是2KV-10KV的电压

那上面说的都不对了,用辉光管。你的电路也不对。

网友T:
测一下电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上面说的都不对了,用辉光管。你的电路也不对。

LED1会亮,只不过不明显,所以我想把它移到LED2的位置,让他亮一点。
电路那里还有不对,那个电容是个8pF电容传感器的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1会亮,只不过不明显,所以我想把它移到LED2的位置,让他亮一点。
电路那里还有不对,那个电容是个8pF ...

用辉光管,再加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代替原来包括LED在内的前面的所有器件,功能一样,但省电,可靠,便宜。安全上与原电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光耦的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