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系列单片机复位引脚需要加电容么

楼主(2014-10-20):
请问   STM8S003f3P6 复位引脚NRST 需要加 电阻和电容么?  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  如图

网友A:
这个只是为了上电复位,

网友B:
看你产品的需要的;
不需要上电复位可以不加;

网友C:
一般 加一个 0.1uf 的就行,保险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为了上电复位,

这个单片机 本身好像就有掉电复位的吧   掉电 再上电 应该已经复位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产品的需要的;
不需要上电复位可以不加;

单片机本身有掉电复位的吧   复位过了  上电 就不用再复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 加一个 0.1uf 的就行,保险一点嘛

我怎么感觉   不需要加  反正掉电  肯定复位的

网友D:
加了可以掉电复位 , 没加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可以掉电复位 , 没加没试过

掉电本身就会复位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本身有掉电复位的吧   复位过了  上电 就不用再复位了吧

:loveliness:
举个例子,你的系统除了MCU还有不少其它外围器件;
如果上电复位时间短,你MCU开始工作了,可能其它外围还没开始工作;
你去操作外围器件可能会出问题;
当然你程序也可以加延时;

你看有些板子的复位电路,阻容复位,电阻电容都用的比较大,就是增加复位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你的系统除了MCU还有不少其它外围器件;
如果上电复位时间短,你MCU开始工作了, ...

这样啊... 如果就只有一个芯片呢  其他都是普通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如果就只有一个芯片呢  其他都是普通电子元件

写eeprom的时候 初始化还要延时几毫秒的...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如果就只有一个芯片呢  其他都是普通电子元件

电路不都是理想情况的,受到干扰的时候电容可以防止意外复位,如果你的系统可以随便复位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不都是理想情况的,受到干扰的时候电容可以防止意外复位,如果你的系统可以随便复位就没问题。 ...

加看门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如果就只有一个芯片呢  其他都是普通电子元件

看产品而定;
自己要有主见;

网友F:
一定要加的,这个省不了,因为里面本身就有寄生电容,所以你不加很多时候也是正常工作的,但是每个批次材料都有区别,这样就出事了,试过有一款产品,生产了1W都表现良好,以为没事了,结果试了一批70%的复位不正常,血的教训呀。什么都别想,看官方的资料,他们说要加,就一定加,反正也不差那几分钱。我以后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G:
保险起见最好是加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加的,这个省不了,因为里面本身就有寄生电容,所以你不加很多时候也是正常工作的,但是每个批次材料 ...

如果产品不需要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起见最好是加一个吧

我觉得复位对我这个产品没用    我这产品  不需要 复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产品不需要复位呢?

你理解错了,你先分析一下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吧,如果你**要省掉,记得在你哭的那天来告诉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复位对我这个产品没用    我这产品  不需要 复位的

按经验来说,一般的复位电路不可省的呢。。。

网友H(2018-02-24):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举个例子,你的系统除了MCU还有不少其它外围器件;
如果上电复位时间短,你MCU开始工作了, ...

请问这个复位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我现在就是外围器件跟不上stm8的复位,用镊子短接一下复位脚和VSS才能正常工作,想请教下我该怎么修改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