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使用gstreamer播放MP3,音质很差,求指导

楼主(2014-10-20):
我使用的开发板是官方的MCIMX6Q-SDB,使用编译的gstreamer的gplay播放mp3文件,前奏部分还算可以,但到人声部分,音质明显变差,按照此款cpu的性能,不至于啊。请问是需要什么播放选项的设置吗?大侠们能否给予指点,谢谢!
root@freescale /$ gplay hktk.mp3
playbin2 is employed!
fsl_player_init(): Successfully initialize!
fsl_player_set_media_location(): filename=hktk.mp3
[Stopped  ][Vol=01][00:00:00/00:00:00][fps:0]FOUND GST_MESSAGE_TAG!
    ID3v2 frame: buffer of 25 bytes, type: application/x-gst-id3v2-tpe1-frame, version=(int)3
               : buffer of 21 bytes, type: application/x-gst-id3v2-talb-frame, version=(int)3
               : buffer of 21 bytes, type: application/x-gst-id3v2-tit2-frame, version=(int)3
               : buffer of 33 bytes, type: application/x-gst-id3v2-tyer-frame, version=(int)3
               : buffer of 79 bytes, type: application/x-gst-id3v2-txxx-frame, version=(int)3
          image: buffer of 44163 bytes, type: image/jpeg, width=(int)240, height=(int)240, image-type=(GstTagImageType)GST_TAG_IMAGE_TYPE_FRONT_COVER
container format: ID3 tag
Beep: 3.0.7
Core: MP3 decoder Wrapper  build on Mar 15 2013 09:57:40
  mime: audio/mpeg, mpegversion = (int)1
  file: /usr/lib/imx-mm/audio-codec/wrap/lib_mp3d_wrap_arm12_elinux.so
CODEC: BLN_MAD-MMCODECS_MP3D_ARM_02.13.00_CORTEX-A8  build on Dec  5 2012 09:45:19.
FOUND GST_MESSAGE_TAG!
        bitrate: 128000
FOUND GST_MESSAGE_TAG!
    audio codec: MPEG 1 Audio, Layer 3 (MP3)
FOUND GST_MESSAGE_TAG!
        has crc: FALSE
   channel mode: joint-stereo
FOUND GST_MESSAGE_TAG!
minimum bitrate: 128012
        bitrate: 128000
maximum bitrate: 128012
FOUND GST_MESSAGE_TAG!
number of channels: 2
        bitrate: 128000
sampling frequency (Hz): 44100
    audio codec: MPEG-1 Layer 3
FOUND GST_MESSAGE_TAG!
minimum bitrate: 127706
fsl_player_play()

FSL_PLAYER_01.00_LINUX build on Oct 14 2014 17:30:03
        [h]display the operation Help
        Play
        Stop
        [e]Seek
        [a]Pause when playing, play when paused
        [v]Volume
        [m]Switch to mute or not
        [>]Play next file
        [<]Play previous file
        [r]Switch to repeated mode or not
        [f]Set full screen or not
        [z]resize the width and height
        [t]Rotate
        [c]Setting play rate
        Display the metadata
        [x]eXit
get GST_MESSAGE_ELEMENT playbin2-stream-changed, uri=(string)file:////hktk.mp3;
[Playing  ][Vol=01][00:00:35/00:05:25][fps:0]x
FSL_PLAYER_UI_MSG_EXIT
fsl_player_stop()
player_exit(): No more multimedia files, exit.
g_main_loop_thread_fun() quit!
fsl_player_deinit
root@freescale /$

楼主:
你们使用gplay播放mp3的时候,是不是直接gplay+文件名播放,有没有做过其他的设置?

楼主:
我换了个耳机,音质好很多了,应该是耳机的问题,谢谢大家。

不过这个帖子保留,大家依旧可以进行相关播放设置的讨论。

网友A:
关于播放的命令建议你看一下文档

网友A:
还有你可以换个视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耳机,音质好很多了,应该是耳机的问题,谢谢大家。

不过这个帖子保留,大家依旧可以进行相关播放 ...

imx6q编译gstreamer出现gst-plugins-gl错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600&fromuid=1157830
这个帖子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q编译gstreamer出现gst-plugins-gl错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600&f ...

你说的这个帖子是我发的帖子,我至今也没能解决帖子中描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帖子是我发的帖子,我至今也没能解决帖子中描述的问题。
根据i.MX 6 Series Ubuntu Multimedia ...

但是这是一种逼不得已的方法,最完美的就是把gst-plugins-gl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帖子是我发的帖子,我至今也没能解决帖子中描述的问题。
根据i.MX 6 Series Ubuntu Multimedia ...

如你所说,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说,编译通过了。

呵呵,有时间继续努力研究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吧,毕竟这个解决方法有点迫不得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帖子是我发的帖子,我至今也没能解决帖子中描述的问题。

楼主你好,我有时间在我这边会重新帮你试的。这两天事情多,没有时间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耳机,音质好很多了,应该是耳机的问题,谢谢大家。

不过这个帖子保留,大家依旧可以进行相关播放 ...

楼主你好,关于帖子中的问题如果你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帖子中的问题如果你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 ...

结贴时候,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时候,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是什么意思

楼主你好,结帖方式:本论坛中结帖方式。里面有详细的步骤,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