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请问大神,小电流整流用什么二极管呢?

楼主(2014-10-20):
做了一个用线圈的无线充电电路,线圈空载的电流是30mA左右,我用4001整流,整出来电流才10mA了,,,充电都变成放电了,,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L是充电线圈

网友A:
桥堆的话,MB6S;
二极管的话,用4148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