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express、、、psoc creator、、psoc design有啥差别

楼主(2014-10-20):
用哪个比较好啊。。求助攻    还是说做工程这三个都需要

网友A:
PSOC1的话用designer比较好,PSOC3、4、5用creator。

网友B:
Express已经不支持了,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不再关注这个东西。
Designer是针对PSoC1的IDE,Creator是针对PSoC3、4、5LP的IDE,二者不可混用。

网友C:
就是上面说的,看来lz还没有开始入学PSOC吧?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desinger很少用的

网友F:
根据楼主开发的芯片型号来确定的

网友G:
呵呵 看来楼主刚入门啊

网友H:
同样也有过这样的时光

网友I:
楼主用的哪款产品?

网友J:
楼主先要搞清楚自己要开发什么

网友K:
对应自己的芯片有区别

网友L:
用用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M:
楼主用着用着就熟悉了

网友N:
按照三楼说的办就好了

网友O:
PSOC3、4、5用creator。

网友P:
呵呵 差别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Q: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R:
楼主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S:
自己用了才能够知道

网友T:
依据楼主开发的芯片型号而定

网友U:
区别很大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V: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W:
其实哪个都很好用的

网友X:
只用过psoc creator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