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并联问题探讨

楼主(2014-10-20):
最近在工程上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现场的传感器原来用的是6V多的锂电池供电,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现场的电池只有5.2v 左右了,现在是想增加电池的容量的,但是当地又买不到同型号或其它型号的锂电池的,就只见1.5V的南孚碱性电池。。。

楼主:
我买了四节南孚电池的串联起来,电压达到了6V多的,但是电池容量是很小的,我现在想把该处理好的电池组跟现场的电池并联的,以提高整个电池组的电池容量的,不知道可行不?请教各位大侠了。。。

楼主:
我都传感器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年半的,但是现在单独继续用原来的锂电池的或者南孚电池组的,都很难达到一年半的设计使用要求的,,所以就想将他们两并连起来使用的。。。各位给些建议的啊。。。

楼主:
还有,南孚电池是碱性电池,但是没有标容量的,所以想跟各位咨询下这四节碱性南孚电池串联起来的总容量是多少?

楼主:
我将该电池组跟原来的锂电池并联起来的有啥影响?

网友A:
电池的电压相同,会使电流增大。

网友A:
若电池电压不相同,电压小的电池被电解,相当于电压大的电池给电压小的电池充电。

网友A:
电池性能的参数是内阻,内阻不一样,电池充、放电的性能也不一样,这样并联的话,会更快的损坏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