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K型热电偶放大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2014-10-20):
我做了一个K型热电偶放大电路,电路的输出总是稳定不下来有正负1mv的跳动,并且跳动频率很低做滤波效果不大,而4mv大约对应1摄氏度。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其跳动(频率很低不像噪声),有什么办法能让跳动幅度限制在1mv。图中的+3.3V、+5V、+12V均用线性稳压器获得,输入信号由温度校验仪模拟K型热电偶得到。

网友A:
0.25度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软件处理,做均值滤波或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5度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软件处理,做均值滤波或其他。

频率1HZ都不到,均值滤波根本没用。

楼主:
这帖子我没有结啊,咋结贴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1HZ都不到,均值滤波根本没用。

什么玩意频率1Hz都不到?
如果采样速度够快,可以连续取多个值,求平均。
http://wenku.baidu.com/view/4f239855ad02de80d4d8406b.html?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玩意频率1Hz都不到?
如果采样速度够快,可以连续取多个值,求平均。
http://wenku.baidu.com/view/4 ...

假设200度时输出2V,实际输出会在1.999V-2.001V之间来回跳动,并且跳动的频率很低,难道我要做一个几十秒的滤波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200度时输出2V,实际输出会在1.999V-2.001V之间来回跳动,并且跳动的频率很低,难道我要做一个几十秒 ...

。。。。。。。。。
你跳动的频率再低,那也只是你实时测量的一个值而已,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跳动的频率再低,那也只是你实时测量的一个值而已,对不?
...

网友B:
可在输入端加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在输入端加小电容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