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传感器和控制器之间短距离传输要加驱动芯片么?

楼主(2014-10-20):
背景:
1. 测量机架的倾角,通讯协议SPI,速率可以降低,通讯线含电源(5V)
2. 将倾角传感器单独放在一个外壳内,和控制器之间有1到2米的通讯线;
3. 采用航空插头;
4. 室外安装,外壳接设备机架(地)

问题:
1. 传感器和控制器之间是否需要驱动芯片?
2. 需要转换为专用通讯协议么?如CAN,TTL串口等?

设计个简单的产品,来此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
如果不需要驱动芯片,我就在IO口上加个小电阻做个短路防护;
如果要加驱动和协议转换,成本就高了,调试也麻烦不少;

网友A:
采用好一点的线材就可以了。非要加驱动,OC/OD门即可,根本无需什么CAN之类,不存在什么协议转换。

网友B:
1米的线也不短了;
IO至少串电阻吧,上拉吧;
有条件的再加数字芯片,比如245等缓冲下;

楼主:
谢谢2位.我也是拿不定主意,所以来这里请教大家.
设备安装在室外空旷场所,估计没啥大的干扰,最大的可能就是雷电,所以准备把设备精神外壳接信号地,再接设备金属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