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75小程序问题

楼主(2014-10-20):
一个最简单的设置一个引脚电平的程序
烧录后没有反应
程序如下
就是想让GP5输出高电平
但是烧录后用示波器怎么测都没有高电平
#include <ht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ANSEL=0x00;
        CMCON=0x07;
        TRIS5=0;
        GPIO5=1;
}
另外configuration bits也不是太清楚怎么选
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呢?
小菜鸟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晶振选对了没有?是内部晶振吗?
还有,你用proteus仿真一下,看是程序问题还是配置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选对了没有?是内部晶振吗?
还有,你用proteus仿真一下,看是程序问题还是配置位问题。 ...

用片内RC振荡器的话要怎么配置呢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选晶振的意义在哪里
延时需要用到晶振么

网友A:
片内振荡器应该是内部振荡器,不是你图里贴的RC 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