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2541与lightblue通讯密码配对问题

楼主(2014-10-20):
CC2541与lightblue第一次配对的时候可以实现密码配对,第一次配对成功之后,再次尝试主从机连接,就没有密码配对的过程了,而是直接就连接上了。

CC2541作为从机,已经设置配对模式为initiate模式,具体的配置如下:

{
uint32 passkey = 555555; // passkey "000000"
uint8 pairMode = 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
uint8 mitm = TRUE;
uint8 ioCap = GAPBOND_IO_CAP_DISPLAY_ONLY;
uint8 bonding = TRUE;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DEFAULT_PASSCODE, sizeof ( uint32 ), &passkey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PAIRING_MODE, sizeof ( uint8 ), &pairMode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MITM_PROTECTION, sizeof ( uint8 ), &mitm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IO_CAPABILITIES, sizeof ( uint8 ), &ioCap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BONDING_ENABLED, sizeof ( uint8 ), &bonding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ERASE_ALLBONDS, 0 , 0 );
}

配置里面已经将从机的绑定信息给清除了,但是每次主从机连接都不会像第一次连接一样进行密码配对,难道清除从机的绑定信息不管用必须得清除主机的绑定信息吗?或者还是说我清除绑定信息的方法错误了?

网友A:
你主机的代码是什么?
一般像手机或者笔记本,配对一次之后,会记住很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机的代码是什么?
一般像手机或者笔记本,配对一次之后,会记住很多信息 ...

主机就是iPhone手机呀,lightblue是IOS系统下用来测试BLE的一个软件,代码没有公开,只是一个通用软件而已,个人猜想应该是lightblue软件的协议栈设置了绑定信息,所以第一次连接之后就不要密码配对的过程了。
现在我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我在从机上面删除了从机所存储的绑定信息,再由从机发起密码配对过程,但是还不能进行密码配对而是直接就进行连接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就是iPhone手机呀,lightblue是IOS系统下用来测试BLE的一个软件,代码没有公开,只是一个通用软件而 ...

因为你的iPhone手机已经记住它了

网友A:
你可以改变给从机设定的ID和密码试试

网友B:
参考下了啊。。

网友C:
这个我参考的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改变给从机设定的ID和密码试试

更改密码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能重新配对,直接连接上了,更改ID还没试过,不过做项目应该不能随便更改ID,要求通过ID来识别设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改密码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能重新配对,直接连接上了,更改ID还没试过,不过做项目应该不能随便更改ID, ...

我没用过iPhone手机手机。
不过我用安卓和塞班系统进行蓝牙连接后,在手机上会留下从机的配对信息。一般删除该信息后,第二次配对要重新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iPhone手机手机。
不过我用安卓和塞班系统进行蓝牙连接后,在手机上会留下从机的配对信息。一般 ...

现在已经解决了清除手机上的从机信息了,谢谢dirtwillfly一直关注!

我还有个疑问,主从及连接是识别彼此的真实MAC地址还是我们设置什么MAC地址他们就识别什么MAC地址啊 ,也就是他们连接再绑定是以哪个MAC地址为准呀?是我们设置的MAC还是他们自己本身的MAC呢?

网友D(2015-07-21):
引用 楼主:
主机就是iPhone手机呀,lightblue是IOS系统下用来测试BLE的一个软件,代码没有公开,只是一个通用软件而 ...

你说的“代码没有公开,只是一个通用软件”,请问知道它的协议栈吗?或者告诉我们通信协议了吗?
然后,板子上BLE和Light通信那部分,怎么搞定的?是TI提供一个通信库,我们调用就可以了?开源吗?

网友E:
这个就相当于用户登陆的么。。

网友F(2015-12-15):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清除手机上的从机信息了,谢谢dirtwillfly一直关注!

我还有个疑问,主从及连接是识别彼 ...

请问楼主这个是怎么清除的呀?

网友G:
代码没有公开,只是一个通用软件????

网友H:
这个是采用蓝牙配对技术实现的啊

网友I:
cc2541作为从机,lightblue作为主机,这个通信协议该咋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