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4-10-20):
书上说 当负载电阻等于信号源内阻时,负载上得到的功率最大,这时候负载上得到的信号也最大,但书上又说在放大电路 中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远远大于信号源的内阻,这不是有冲突么??请教高手:若想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得到最大的信号源电压,到底是输入电阻远大于信号源内阻  还是它们相等时才能得到,为什么??

网友A:
一个说的是功率,一个说的是信号电压,
当信号源输出阻抗与输入阻抗相等时,功率最大,这个可以参考电池内阻的相关解释。
当输入阻抗大于信号源输出阻抗时,信号源的电压就会更多或几乎全部加到后级输入上了,你可以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分析一下。当电阻值越大,电压越高,但是电流越小,功率就会小。

网友A:
把信号源内阻为R1,输出电压为U1,负载为R2,I=U1/(R1+R2),R1阻值一定,只有R2=R1时,I才最大,通过P=I方*R可知此时功率最大。负载电压为U2的话,U2=I*R2=U2/(R1+R2)*R2,只有R2越大,U2才会越大,得到大的信号源电压。

网友A:
对放大器来说,要看是信号放大还是功率放大,信号放大一般是电压,所以输入阻抗要远远大于信号源输出阻抗,如果是功率放大器,一般是电流放大,所以要求阻抗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