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指针

楼主(2014-10-20):
现在在自学单片机,前面还算顺利,但是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请高手介绍一下如何学习指针,指针如何去理解呢?

网友A:
同样啊,学了几年都没弄懂。

网友B:
1,指针的好处是不用拿钱去银行存钱,你可以用电话转帐的方式达成。要是你只有现金要存,也可以不用去那个非常远的地方,还是可以就近找银行转过去,当然有开销了。

网友B:
2,指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就是黑社会老大,只要说明地址,长相,就有人帮你把事情搞定了。并且你还能层层转包出去。--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能查到你的。

网友C:
好比一个文件夹.

网友D:
看这条指令

MOV  A, @R0

不明白指针吗?  这里的 R0 就是指针变量了

网友E:
指针,指针,针针致命啊

网友F:
指针,不过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网友G:
是的,如果你用外部晶振,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还与你的晶振有关,另外还与前分频系数有关的

网友H:
应该可以得到, 但是比较难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H:
int *pt = (int*)0;     /* pt 就是定位0地址的变量  */
int  tmp = *pt;        /* 就是将0地址的int型数据复制到tmp(未必会成功,因为0地址未必存在) */

网友H:
pt += 1;                 /* pt 定位到下一个int数据(简单的说就是+2(假如你的int类型占据2字节空间),此时pt = 2)*/
*pt = tmp;             /* 就是将int型tmp值复制到pt所指向的地址(即地址为0x0002的存储空间,同样,未必会成功,因为2地址也未必存在)*/

网友I:
可以看一本经典的书《C与指针》这会让你对指针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A:
如果不想一下看那么多,也可以看一下林锐的《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B:
其实应该先去简单的用一下指针,然后去发现问题,再去解决就很容易学会的。

网友B:
指针的作用是调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int i=9;int *iptr=&i;

网友B:
里面的iptr表示i 的地址,*iptr表示所指对象的内容,就是9。这是简单的指针

网友C:
指针就是地址,内存中实实在在的地址,也就是存储单元(存储空间

网友C:
指针变量当然就是用来存放地址(指针)的变量,根据整形变量存放整形数据来推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D:
可以先从数组入手,可以将数组理解成指针,用指针去操作数组。
      主要是了解概念

网友E: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先看c语言也行。如果看了好几遍还没感觉,建议提早转行吧。

网友J:
我想问为什么要指针呢? 不用指针可以吗?

网友K:
用C写一段简单代码,然后反汇编,通过汇编看指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从数组入手,可以将数组理解成指针,用指针去操作数组。
      主要是了解概念 ...

指针和数组根本不同,为何要把数组理解成指针..........

网友M:
理论是这样子,不多练还是难理解,久了就会淡忘

网友N:
建议先好好看看C语言,对指针学一下,单片机中的指针用法与C中的是一样的

网友O:
指针就是你宿舍的房间号,知道房间号就能找到房间里的人了。

网友P:
强烈建议楼主去看“C专家编程”,不管多复杂的指针都能理解。

网友Q:
指针是可以指向变量的,获取变量的值可以从指针得到

网友A:
没有汇编语言基础,想真正理解“指针”确实是比较费劲一点。

网友B:
指针理解他很容易  正真用好的有多少?

网友D:
找一个好的菜单程序看看,用指针写出来的菜单能让你彻底明白指针的好处。

网友E:
找些资料研究下指针就行了,但别乱用的!用法不严谨,调试查问题就痛苦了!

楼主:
哦,知道了,努力啊,唉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
建议你上网上搜个专门讲解指针的博客学习学习。

网友:
指针就是一个存放地址的变量,也有类型的区别,这是C语言中的指针 ,以汇编语言,有专用的指针寄存器,专门存放地址的。就是存放房间号码的。